串联电池组 电压测量

楼主:
20个12铅酸蓄电池(100Ah)串联,如何准确的测出单节电池的电压,要求成本较低,精度高的方法

网友:
直接万用表测两端

网友A:
直接万用表测两端,你担心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叙述得太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万用表测两端,你担心的是什么?

楼主的表达能力欠缺。
他想说的是:电子方法(或者用单片机等等)测量,不能用万用表等手动测量。

网友:
电池管理系统(BMS)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电池的利用率,防止电池出现过度充电和过度放电,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监控电池的状态。随着电池管理系统的发展,也会增添其它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达能力欠缺。
他想说的是:电子方法(或者用单片机等等)测量,不能用万用表等手动测量。

那你需要单独测量的画,需要一个隔离电源+单片机神马的小系统,隔离电源地连接需要测量的那个电池负极,就可以测了,一句话,就是让你的测量系统和被测电池的电势要在一个点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单独测量的画,需要一个隔离电源+单片机神马的小系统,隔离电源地连接需要测量的那个电池负极, ...

你这段话应该对楼主说,而不是对我说。

网友:
楼主叙述得太模糊.不详细,

网友C:
简单点的可以使用电阻分压,把每个点对地的电压都分成最大为ADC的VREF参考电压,然后选个模拟通道多些的单片机,或几个单片机配合使用,一个单片机ADC不够用使用模拟多路复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的可以使用电阻分压,把每个点对地的电压都分成最大为ADC的VREF参考电压,然后选个模拟通道多些的单 ...

注意:楼主的电池,串联后电压是240V,但要求测量单节电池的电压。

网友:
的确,使用分压相当于在测量0~240V的电压范围,精度会受影响。
为方便计算假设ADC的电压输入范围是0~2.4V 串联电池组的最高端电压是240V,,如果是12位的ADC,理想的分辨率是2.4/4096=0.00058V
最顶端需要做1/100的分压,对应的分辨率是0.058V
最底端的电池需要做1/5分压,对应的分辨率是0.0029V
理想的情况是这样,考虑电阻精度ADC的误差,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理论上是够用的

网友:
用两个LTC6803 一个可以测12节电池。6803与单片机之间通过SP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