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调试时出现跳转到中断这种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
程序在调试时出现跳转到中断这种错误,请高手指点,每次都跳转到HWI_RESET或HWI_NMI中,感觉是内存有问题,导致程序跑飞了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程序跑飞了
检查一下有没有内存溢出,或者使用了没有初始化的外设,或者进入没有定义的中断向量等等。

网友:
谢谢,是因为SDRAM用的是16位数据总线,配置的是32位数据总线,就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