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的Linux内核烧写问题

楼主:
求各位指点迷津,本人正在学习iTOP-4412开发板,现在linux内核烧写的时候出了问题,生成的镜像文件都没错,按着教程来的,但是烧写成功后没有出现烧写应该出现的结果,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跪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啊,你只是说结果错了,没说过程,谁能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啊,你只是说结果错了,没说过程,谁能判断啊?

就比如:用内核打印函数printk(),printk("leds:register device success!\n");它本来应该在超级终端中可以看到这一句话,但是现在打印不出来,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然后我现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然后就给内核相关的都出不来,还望您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烧进去之后,有没有内核打印?如果有内核打印,则要看看printk是不是被关闭了,比如在启动参数里设置了printk=0(好象是这样写,有点不记得了),如果内核没有打印信息,则有可能对应的串口号不对,或者没有设置concole=ttySAC0,115200类似的参数。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烧进去之后,有没有内核打印?如果有内核打印,则要看看printk是不是被关闭了,比如在启动参数里设置 ...

应该是内核没有打印出来,但是我检查了一下,设置是对的,比如//延时程序
        printk("leds_test_delay_run\n");
        i = 3;
        while(i--){
        mdelay(1000);
        gpio_set_value(led_gpios[0], 0);
        gpio_set_value(led_gpios[1], 0);
        mdelay(1000);
        gpio_set_value(led_gpios[0], 1);
        gpio_set_value(led_gpios[1], 1);
        }
就是超级终端里面没有看到打印的那一句话,编译烧写的步骤也是按着教学视频做的,但就是不对

网友:
内核所有的打印信息都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