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同时供两个LM2596工作,会出现问题吗?

楼主:
新人一只,对电源不是特别了解。想通过12V降压得到5V和3.3V,之前有试过用117,但是方案行不通,只能输出3.3V。现在有两个想法,一种是先降压到5V,再降到3.3V;还有就是直接由12V供两个2596工作,一个输出5V,一个输出3.3V。不知道那个方案可行,输出电流会不会有影响~求高手指点~~~(ㆀ˘・з・˘)

网友:
多大的电流?为何不用2596降到六点几伏,然后稳压到5V,再由5V稳压到3.3V?或者要求不高的话,直接2596到5V,再稳压到3.3V

网友:
不计较成本的话,推荐tps54331把电压从12v降到5v,然后再转3.3v。忘记说了,12V电源同时供电LM2596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必要这样做,除非你的负载很大,一些LDO没法做到

网友:
参考用2596的固定输出5V,和3.3V的官方资料电路就行
直接用2596从12V降到3.3V到话,压差大发热很大。
带几个电路比较稳定的前提是输入电压功率要足够

网友A:
如果先降到5V,再降到3.3V。那5V的输出电流会不会变小,电流希望可以有1~2A

网友:
1、如果对输出功率要求高的话,用方案2,。
2、如果输出功率较低的话,用方案1,这样转换效率高,发热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先降到5V,再降到3.3V。那5V的输出电流会不会变小,电流希望可以有1~2A

这样3.3V芯片的输出电流是由5V的芯片提供的,后者的输出电流必然会有所降低

网友:
2596是可调节的降压开关电源,楼主需要3.3v输出1~2A的电流。。建议选择第二种方案

网友:
当然用2个2596好了,不需要考虑PCB大小的情况下,改2个电阻就能出不同大小的电压

网友:
TPS54327  TPS54427  TPS54527根据你的工作电流自行选择,我系列很好用,担心成本的话做好后还能直接用国产管替代

网友:
为什么不用LM7805和LM1117呢,,成本低,性能稳定。7805输出5V2A没问题,1117输出3.3v.电路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