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 时间片问题

楼主:
 我建立了2个相同优先级的任务,一个任务里是while(1);死循环,另一个是闪烁灯, 为什么任务跑起来直接进入了while(1)出不来了?不是有时间片轮询吗?

网友:
因为第一个一直在占用,没有一个等待一段时间得过程?

网友:
时间片轮询应该不是这样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会不会是你没设置好

网友:
你看看时间片轮旬的中断!

网友: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打开了不?

网友:
任务优先级是不能相同的,高任务还不能一直占着cpu,各个任务要协调释放cpu的时间

网友:
加系统延时,这样cpu才会有空闲时间,cpu才会执行其他的任务

网友:
时间片没设置好,。。第一个任务就一直执行不退出了,

网友:
优先级不能相同,任务调度是靠系统延时来挂起的吧

网友: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Ⅲ组件以其高可靠性、优越的性能、清晰的源代码和优秀的文档而被认可,μC/OS软件符合严格地安全关键行业要求的标准,是用于功能安全、关键系统设计的理想选择!有什么技术问题可关注麦克泰技术更多干货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