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LED终于闪烁起来

楼主:
拿到板子有半个月了,一直到昨天才终于把LED真正点亮了。
之前一直困扰我的是:本来系统自带的程序是数码管会亮的,仿真器的排线全部插上之后,却不亮了!
和之前所用的MCU大不一样,因为别的MCU没有说插上仿真器造成系统不能运行的,头一次使用瑞萨MCU,没有经验,一直担心是有问题造成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有强迫症的我三四天,看资料,一遍又一遍,USB驱动重新安装,固件更新,仿真器使用说明等等。
快被逼疯了,感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继续下去。后来很想把板子退回去不玩了。
后来想到还有瑞萨的群,于是加进去问问使用过或者对这个板子熟悉的网友。
感谢群网友@Freedom,@ゝ独角戏~~等网友的帮忙,使我认识到了接线是没有错误的:瑞萨的板子就是这样子,连上仿真器所有PIN,非Debug情况下,系统是不能运行的。如果想使用仿真器给板子供电运行,则需要拔去第7PIN-RESET

下面就说一说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与部分心得
~~~~~~~~~~~~~~~~~~~~~~~分割线~~~~~~~~~~~~~~~~~~~~~~~~~~~~~~~~~~~~~~~
1.拿到板子首先去下载资料,虽然提供有光盘,但是光盘东西一般比较陈旧,不如直接去官网下载。
  我下载资料一般都是去论坛活动处直接给的链接下载,保证够新: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5Renesas/

  最后一个开发环境的操作视频,卡的厉害,而且非常模糊,听得生不如死。。。
2.安装驱动,下载仿真器(EZ Cube)USB驱动并解压,插上USB miniB线,如果驱动不能自动安装,可以手动指引到驱动文件夹,安装完毕后,设备管理器会有RENESAS字样的驱动存在

4.根据资料-R7F0C809显示套件用户手册&仿真器 (EZ-cube)使用说明-将硬件搭建起来。按照下图一对一连接就行,杜邦线上有PIN序号,比较好分辨。
需要仿真时再接上第7PIN,其余时间拔去即可。

。。。。。。至此,硬件搭建结束,接下来就是软件编程了。。。。。。。。
5.下载官网提供的开发环境(Cube Suite+),V2.0.2版本,不需要在线更新了。

6.根据资料-R7F0C809应用笔记-进行下载C代码。
建议直接下载C代码包,里面包含了文件说明了,不用单独再下载。

7.着急,先点个灯。根据例程(R7F0C809 A/D按键输入配合4位8段数码管显示)修改的。
因为LED1实际电路未短接S8,所以采用的是LED2闪烁。
LED1的代码部分为自己添加的,其余的直接使用的例程中的:主要是INTTM01的配置与中断处多看看了。
void LED_Init(void)
{
    PMC0 &= 0xFD;           /* Sets P01 as digital port */

    PM0 &= 0xFD;            /* Sets P01 as output mode */

}

void LED_On(void)
{
    P0 &= 0xFD;
}

void LED_Off(void)
{
    P0 |= 0x02;
}

void LED_Toggle(void)
{
        if(P0&0x02)        LED_On();
        else                LED_Off();
}

void System_Init(void)
{
    DI();
    LED_Init();            /* Sets used ports */
    TAU_Init();             /* Initializes TAU module */
    EI();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 Initializes each module */

        TS0 |= 0x02;                        /* Starts TAU01 */
        while ( !(TE0 & 0x02) );            /* Waiting TAU01 works */

    while (1)
    {

            if(g_Flag1s == 1)
            {

                        LED_Toggle();
                g_Flag1s = 0;
            }
    }
}

void TAU0_Channel1_Interrupt(void)
{
    g_Cnt100ms++;
    if (g_Cnt100ms == 10)
    {
        g_Flag1s = 1;       /* Sets 1s flag */
        g_Cnt100ms = 0;
    }
}

8.编译和下载(下载时每次都要进入仿真,按F5或者下图中的开始图标即可运行)。

9.注意,仿真时的仿真器指示灯显示为绿色,有别于平时的红色。

10.LED1开始每秒一次的闪烁了。

~~~~~~~~~~~~~~~~~~~~~~~~~~~~~~~~~~~~~~~~~~~~~~~~~~~~~~~~~~
楼主是个急性子,以上就是个心急吃热豆腐。
接下来就根据官网的资料以及代码进入真正的学习与使用瑞萨MCU了。

网友:
楼主霸气,我作为一个精通各种点灯的选手,为你点赞,深深的那种。

网友:
专业点灯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