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十点群直播】关于FPGA的选型???

楼主:
FPGA有不同的厂商,,每个厂商有不同的类型,,
Xilinx 下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Altera下面也是,,, 关于FPGA的选型,

门的数量选择多少合适?

  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既不浪费太多的资源也不会出现资源不够的情况?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先写代码进行仿真,然后进行综合,有一些参数之后,再去选,因为fpga依赖硬件开发的程度相比,单片机不一样,然后根据后续的一些计划增加的功能,留一定的空间,)
大家做项目都是怎么选型的,,欢迎大家前来分享。。。

(本话题来自  EEWORLD开发板置换群  309018200  由小玉提供)

网友:
没人来水啊

网友A:
哪还按门数量啊,altera是LE,xilinx是LC,都可以统一到LUT上。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需求吧,比如memory。
一般逻辑资源使用80%差不多。看一下datasheet就知道fpga有哪些资源需要考虑哪些东西了。
altera的EP4CE10差不多10K LE,EP4CE22差不多22K LE,看出规律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还按门数量啊,altera是LE,xilinx是LC,都可以统一到LUT上。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需求吧,比如memory。
...

哦,命名规则,
您是怎么选型的,在项目初期?

网友:
来来说一说。。。。。

网友:
坐等xinxin的女神补充。。。。

网友B:
       做逻辑控制的按照接口来选择,做算法的按照LE和DSP,以及memory来选择。 LE的计算方法按照数据位宽*流水级数的方式来计算。 DSP按照乘法器加法器的数量来计算。 如果没经验算不准,找相关论文看别人用多少资源参考一下就好了。  N年前有人发明了一个公式,没流传开,现在也找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逻辑控制的按照接口来选择,做算法的按照LE和DSP,以及memory来选择。 LE的计算方法按照数据位宽* ...

好吧,感谢分享。。。。

网友:
水起~~~

白版对altera的器件还是遛熟遛熟的,赞

altera的一些器件资源利用率到90%以上依然可以布通,xilinx的spartan6到70%就已经很难布通,嘿嘿

其他系列的器件没有这种问题

现在的FPGA集成的东西太多了,除了LE之外,还有各种IP硬核,这些都是选型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有些IP硬核成本低性价比高,比如一些纯数字的,但是有一些IP硬核就相对会贵,有和没有价格会相差比较大,选型时是否有需求,必须要慎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起~~~

白版对altera的器件还是遛熟遛熟的,赞

altera的一些器件资源利用率到90%以上依然可以布 ...

  感谢分享,,感谢,,,,

网友D:
初来匝道,发现多多有益内容,收益匪浅,胡乱灌水,请多谅解。

FPGA选型,非常重要。
正常考虑:
DFF个数
RAM个数
DSP个数
IO端口数
时钟树IO和PLL/DCM/MMCM等
特殊IO性能 LVDS,PCI E, GTP,GTX,ARUORA。。
可支持连接的扩展DDR MEM个数

对于特殊的物理物件,和有特殊时序要求的,
必须,必须,必须要针对那块,写代码,做SIM,做综合,有条件做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来匝道,发现多多有益内容,收益匪浅,胡乱灌水,请多谅解。

FPGA选型,非常重要。
正常考虑:
DFF ...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