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如何用矩阵键盘按三次输入三位数(0-999)?

楼主:
verilog如何用矩阵键盘按三次输入三位数(0-999)?
module key4x4
(
     clk,
     rst_n,
     row,
     col,
     key_val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3:0] row;      // 矩阵键盘 行
output reg[3:0] col;  // 矩阵键盘 列
output reg[3:0] key_val;  // 键盘值
按键每按一次只会输出一个数字,连续按需要如下处理:
num=key_val;
key_data=(key_data)*10+num;
这样如何实现????????????

网友:
这个比上次精简多了,,我去找人帮你回答,,,

网友A:
你这种方式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有一个标志信号,即什么时候按键检测成功,因为一次按键按下,键值保持不变,但是你却只能使用一次,所以需要做好这个判断。还有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用移位寄存器,不过这样出来的会是BCD码格式,需要进行转换。我这里自己做了有实际的例子

网友B:
这样的话,如何区别输入一个一位数,还是一个多位数的问题。我觉得,输入一位数之后默认等待输入这一个数的下一位数字,延时等待超过之后,把之前的连续输入默认的几位数当作一个数,然后继续输入下一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式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有一个标志信号,即什么时候按键检测成功,因为一次按键按下,键值保持不变, ...

感谢小梅哥,,,哇咔咔,快去把例子分享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如何区别输入一个一位数,还是一个多位数的问题。我觉得,输入一位数之后默认等待输入这一个数的 ...

感谢小玉,,,哇咔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式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有一个标志信号,即什么时候按键检测成功,因为一次按键按下,键值保持不变, ...

可否将你所说的方式例程公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将你所说的方式例程公布一下?!

        jzjp jzjp(
                .row(row),
                .col(col),
                .real_number(number),
                .clk(clk_slow),
                .rst_n(rst_n),
                .flag(flag),
                .opcode(opcode)
        );

        conv conv(
                .clk(clk_slow),
                .opcode(opcode),
                .flag(flag),
                .number(number),
                .rst_n(rst_n),
                .data_in(data),
                .fuhao(fuhao),
                .dp(dp)
        );

我参考过至芯的计算器例程,但下载到板子中无法实现,每次按键按下,会连续显示好几个数字。如果每次按下一个数字,产生一个flag,然后

if(flag)
begin
num=key_val;
key_data=(key_data)*10+num;
end

网友:
个人觉得移位加空格(或其他一个专用按键)判断数字是否输入结束是比较习惯常规的做法。像判断等待时间那种其实不好说把?还要实验多少时间比较合适。而且键盘处理一般要来个去抖的把。如果新手的话,一开始其实不必讲究太深。先学会基本技能然后再深入研究。

网友D:
已功能键作为数字输入的结束符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功能键作为数字输入的结束符呗

正解

网友:
input [3:0] row;      // 矩阵键盘 行
总共4个键,
一个总输入,一个确定兼移位,一个输入单个0到9, 一个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