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闸问题讨论

楼主:
各位大侠:

讨论LED显示屏供电系统-----断路器跳闸大讨论。

1. LED显示屏配电箱的断路器为什么会跳闸?

2. 断路器跳闸与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3. LED显示屏的配电箱如何选择断路器?如果需要漏电断路器又如何选择呢?

网友: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工作电流,要和回路中的实际电流一致,实际工作电流大于保护器的额定电流时,会过载,使保护器误动作。
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 在规定的条件下,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的电流值,一般应选漏电动作电流值的二分之一。

网友:
所以选择漏电保护器的参数有技巧
如漏电动作电流50mA的漏电保护器,在电流值达到25mA以下时,保护器不应动作, 搞不好就会因灵敏度太高容易误动作。

网友:
这纯粹是电工的问题。
你所说断路器估计是指配电盘上空气开关,因为通常LED显示屏还不足以需要油断路器。
断路器跳闸,无非是:1、过流;2、负载短路。必定是选择不当或者是设备故障。
如何选择断路器?断路器额定电流必须满足你的LED显示屏耗电要求。
漏电断路器与普通(无漏电保护)断路器选择并无区别,仅仅是增加了漏电保护功能而已。

网友:
这样的问题,实在说不上“大讨论”,连小讨论都不够。

网友:
断路器跳闸无非几种情况:
1.过载保护。开关选择小了。
2.短路保护。线路有短路,电流过大。
3.如果带漏电流保护器的话,如果接地漏电,也会跳闸。

总之跳闸是一种保护动作,肯定是有异常才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