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中国单片机R7F0C809关于脱机运行问题

楼主:
最近有点小忙,没有及时更行帖子,没来得及搞搞周状态,不过现在不上也是听不错的,大中午的刚吃饱饭,明天放假,食堂没饭,好几个窗口拼了一份。凑合下,我还有13分钟就该睡觉了,闲话少说。
今天上午在群里有人问及关于R7F0C809单片机脱机运行程序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奇怪,为啥flash programing下载后板子没有反应呢,这是为啥,为啥……后来看了下开发板的电路,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于是皱起了眉头,发愁了两天,后来发现是复位电路问题,原来在flash programing 下载hex文件后单片机的Reset管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也就是说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我说单片机咋不工作呢,这个该死的EZ-CUBE,为啥别的仿真器没有这问题呢,比如jlink,ulink。通过分析后发现,在连接仿真器EZ-CUBE后,单片机的RESET管脚由仿真器EZ-CUBE的一个管脚来控制实现复位控制,当处于仿真器EZ-CUBE 处于空闲状态是把Reset管脚拉低,问题就在这里。有可能它是日本人设计的吧,也有可能是面向中国的吧……原因太多了。重点在下面。
脱机解决方案:1、下载完程序后,直接拔掉仿真器EZ-CUBE的第2和第7根线缆,这时候你会发现单片机就运行了.或者直接拔掉仿真器,用外部电源供电;
2、既然仿真器EZ-CUBE空闲时,复位控制管脚处于低电平状态,能不能让他处于高电平状态,答案是可以的,但是修改仿真器驱动有点费劲,等俺慢慢更新。

网友A:
哥,仿真器上有一个拔码开关的,第3个开关,有调试模式和运行模式的,根本不需要弄什么线的,

网友B:
为啥我拨了没效果呢?EZ倒是亮绿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仿真器上有一个拔码开关的,第3个开关,有调试模式和运行模式的,根本不需要弄什么线的,

我不清楚为什么第三个开关的,调试模式和运行模式在我这里不好使,我把开关拨到运行模式了,仿真器也绿灯了,但是单片机还是不运行,所以才纠结了。你有没有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拨了没效果呢?EZ倒是亮绿灯了

实现脱机运行,其实和仿真器木有啥大关系了,你只插上第一根线(GND)和第三根线(VC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