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开始写VGA信号程序了

楼主:
开始对着VGA时序实现程序了,写着写着发现R7F0C809这颗IC还是蛮不错的,寄存器设计上还算清晰。
基本的外设和内部的资源有些紧凑,毕竟针对的领域不同,应该是主打低端领域,针对消费类的东西吧。
RL78环境有了,写代码还是用nodepad++吧,不愿意接触新东西,截点代码片段给大家看看,还没调试,估计错误不少。
先把框架搞搞好再实际弄弄吧,不着急,慢慢来,参与论坛的活动也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哦,还得好好修心。

主文件

头文件

一共就两个文件,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要了,小玩意就不折腾啥组件了,简单的来。对于基本的外设操作,看看寄存器,理理清楚就可以写了。
为了便于自己理解和后面维护,还是要用点宏定义的好,简单的封装了下IO的东西,贴出来给新手参考下,很久不折腾这种寄存器了。
/* Typedef ------------------------------------------------------------------ */
enum {
        BIT1                                                                = 0x01,
        BIT2                                                                = 0x02,
        BIT3                                                                = 0x04,
        BIT4                                                                = 0x08,
        BIT5                                                                = 0x10,
        BIT6                                                                = 0x20,
        BIT7                                                                = 0x40,
        BIT8                                                                = 0x80
};

enum {
        PIN_DIGITA                                                        = 0x00,
        PIN_ANALOG                                                        = 0x01
};

enum {
        NORMAL_OUTPUT                                                = 0x00,
        P_NMOS_OUTPUT                                                = 0x01
};

#define VGA_VHYNC_PMC                                        PMC0
#define VGA_VHYNC_PIO                                        P0
#define VGA_VHYNC_POM                                        POM0
#define VGA_VHYNC_PMO                                        PM0
#define VGA_VHYNC_PIN                                        BIT5

#define VGA_SINGAL_PIN                                        BIT3
#define VGA_SINGAL_PM0                                        PM1

#define KEY_SINGAL_PM0                                        PM1
#define KEY_SINGAL_PIO                                        P0
#define KEY_SINGAL_PIN                                        BIT7

/**
* VGA_SINGAL_VSYNC
* 场同步信号宏定义
*/
#define VGA_VSYNC_DIGITAL()                                CLR_BIT(VGA_VSYNC_PMC, VGA_VSYNC_PIN)
#define VGA_VSYNC_ANALOG()                                SET_BIT(VGA_VSYNC_PMC, VGA_VSYNC_PIN)

#define VGA_VSYNC_NORMAL_OUTPUT()                CLR_BIT(VGA_VSYNC_POM, VGA_VSYNC_PIN)
#define VGA_VSYNC_P_NMOS_OUTPUT()                SET_BIT(VGA_VSYNC_POM, VGA_VSYNC_PIN)

#define VGA_VSYNC_OUTPUT()                                CLR_BIT(VGA_VSYNC_PMO, VGA_VSYNC_PIN)
#define VGA_VSYNC_INPUT()                                SET_BIT(VGA_VSYNC_PMO, VGA_VSYNC_PIN)

#define VGA_VSYNC_OUT_LOWL()                        CLR_BIT(VGA_VSYNC_PIO, VGA_VSYNC_PIN)
#define VGA_VSYNC_OUT_HIGH()                        SET_BIT(VGA_VSYNC_PIO, VGA_VSYNC_PIN)

/**
* VGA_SINGAL_VIDEO
* 视频信号宏定义
*/
#define VGA_VIDEO_OUTPUT()                                CLR_BIT(VGA_VIDEO_PMO, VGA_VIDEO_PIN)
#define VGA_VIDEO_INPUT()                                SET_BIT(VGA_VIDEO_PMO, VGA_VIDEO_PIN)

/**
* KEY_SINGAL_V
* 按键信号宏定义
*/
#define KEY_SINGAL_OUTPUT()                                CLR_BIT(KEY_SINGAL_PMO, KEY_SINGAL_PIN)
#define KEY_SINGAL_INPUT()                                SET_BIT(KEY_SINGAL_PMO, KEY_SINGAL_PIN)

#define KEY_SINGAL_DIGITAL()                        CLR_BIT(KEY_SINGAL_PMC, KEY_SINGAL_PIN)
#define KEY_SINGAL_ANALOG()                                SET_BIT(KEY_SINGAL_PMC, KEY_SINGAL_PIN)

#define KEY_SINGAL_IN_READ()                        GET_BIT(KEY_SINGAL_PIO, KEY_SINGAL_PIN)

这段时间事情蛮多的,实际上硬件调试估计还得过一段时间了,看后面具体时间安排了。

May helps you

End.

网友A:
不错,期待后面的东东,,,,

网友B:
看来大家都喜欢黑色背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都喜欢黑色背景啊。。。

是啊
看起来不累,定期会更换颜色,视觉疲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期待后面的东东,,,,

还没调试。。
有空再弄,提不起太多的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没调试。。
有空再弄,提不起太多的兴趣

不知道,频率能不能跟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频率能不能跟的上?

不太乐观
SPI主机最小分频只能到fclk/4
才5MHz有点困难,还是打算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乐观
SPI主机最小分频只能到fclk/4
才5MHz有点困难,还是打算尝试一下

   赞。。。。。

网友:
code很规范,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