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 CC2541 OAD空中升级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
做 CC2541 OAD空中升级,在PC端升级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加载Image-B  bin文件,bin文件是协议栈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配置产生的文件,升级完大概需要40多分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关于时间太长的问题,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
     2.OAD升级只征对于广播设备(协议栈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相当于从机)才能升级,还是也可以对扫描设备(协议栈SimpleBLECentral工程,相当于主机)也可以进行OAD升级?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也没想到好的办法。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主机作为一个扫描设备,是不会被其他设备发现的。又不是主从一体设备。不被发现怎么能连接?不连接怎么能升级,所以主机设备不能升级。不知道对不对。
有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是Peripheral还是Central都无所谓,关键是你得了解本质是啥,就是数据而已,蓝牙比较神秘的是Profile,ti提供的那些profile有几个基本的还是都需要了解了解的。
其次,对于cc254x这种sdk开发方式的设备需要了解厂家的资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有哪几个api是必备的,sdk给了哪些便利。如果这些都不太清楚就贸贸然来搞开发,后面问题一堆一堆的。
能把oda的profile跑起来就无所谓在Peripheral还是Central端了。server UUID这些了解吗,在通讯过程中就这几个东西了,毕竟是SDK开发模式,参考例程看懂一个全明白了,当然对着ble spc看看更容易理解。

最后这么慢的原因,仅仅是分析,两点:写flash的过程超时,接收的过程超时、重传等,模块通信性能等等。
可以看看官方的套件ug中对oda的描述是否是这样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eripheral还是Central都无所谓,关键是你得了解本质是啥,就是数据而已,蓝牙比较神秘的是Profile,ti提 ...

升级时间太长,我也没找到原因,现在一秒49字节的速度。
主机作为一个扫描设备,是不会被其他设备发现的。又不是主从一体设备。不被发现怎么能连接?不连接怎么能升级。所以我觉得主机不能升级。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