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SONY NWZ-B172F播放器

楼主:
 本帖由EEWORLD独家赞助拆解工具:

本帖拆解对象是SONY的MP3播放器,型号(NWZ-B172F):
本机使用大概两年多,然后就充不上电了,插上USB电源的时候,一直重启,不在充电状态。

卸掉两个螺丝后,暴力拆掉外皮。露出了里面的面目。
这种旋钮式按键,里面就是两个普通的贴片按键:

后来经过我粗暴的拆解,把外壳都翘坏了,电路板才拿出来,全家福:

电路板细节:
背面两颗芯片看着都像是飞思卡尔的,中间的铁罩我推测是FM模块吧

液晶片底下暗藏闪存芯片:

网友:
sony老牌子的东东啦

网友:
一代经典,好怀念

网友:
点亮OLED,,,来看看,,就更完美了,,,,

网友A:
你把充电电池拆掉然后直接用稳压电源供电看看还重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充电电池拆掉然后直接用稳压电源供电看看还重不重启

我拆完再装上之后,莫名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