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堆栈初始化函数中的疑问

楼主:
在堆栈初始化函数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d), void *p_arg, OS_STK *ptos, INT16U opt)中,使用哪个寄存器(R0-Rn)来储存任务传递的参数p_arg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编译器吗?还是随便放在哪个寄存器都行?
如图所示

网友:
参数传递有固定的寄存器

网友:
肯定不是随便哪个寄存器,好像是有一本过程调用标准的书中有说明,忘记了

网友:
p_arg    is a pointer to an optional data area which can be used to pass parameters to
*                       the task when the task first executes.  Where the task is concerned it thinks
*                       it was invoked and passed the argument 'p_arg' as follows:
*
*                           void Task (void *p_arg)
*                           {
*                               for (;;) {
*                                   Task code;
*                               }
*                           }

网友A:
不用太过关注这个,是个指针,而且还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过关注这个,是个指针,而且还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额,因为这个内容和ucosii的移植有关,而我现在需要移植,所以需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跟这个还有个配套的汇编函数,你给贴出来,里面有调度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还有个配套的汇编函数,你给贴出来,里面有调度的函数

你说的汇编函数是指哪个?
是进行出栈、入栈操作的那个吗?

网友:
路过,看看,很久以前记得,现在有点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