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代码学习】之FFT(3) - IPcore的进一步仿真

楼主:
在上一篇《【FPGA代码学习】之FFT(3) - IPcore》中我们利用FFT IPcore自带的仿真文件做了测试,没想到altrea给的参考数据看不出明显的效果,经过学习研究还是自己来生成一组测试数据吧,这样可以把问题说的更加的清楚和明白一些。

1、测试数据生成
测试数据的生成,还是是MATLAB工具,方便,快捷,好使!
生成包含两个频率的正弦波50hz和120hz,采样频率为1khz,增加随机噪声,并进行16bit采样,同时把原始数据和转换后的数据都存入文件中,便于后续对比:
Matlab的代码如下所示:
clear  all;
close  all;

N=256; 进行256FFT
t =  0:0.001:0.6;  采样频率1Khz
x =  sin(2*pi*50*t)+sin(2*pi*120*t); 原始信号包含50hz120hz两种信号
x=x/2;  进行归一化处理
subplot(3,1,1);
plot(1000*t,x);
title('原始数据')

y= (x + 2  * rand(size(t)) -1)/2; 增加噪声信号,幅值正负1,并归一化处理
subplot(3,1,2);
plot(1000*t,y);
title('增加噪声后的数据')

y2=round(y*2^15);  对数据取整,并进行16bit量化
fid=fopen('Data_input.txt','w+');  把原始数据存入文件Data_input.txt
fprintf(fid,'%g\r\n',y2);
fclose(fid);

[Y,  exp_out]= fft256_model(y2(1:256),N,0); 调用fft256_model

fid=fopen('fft_real_output.txt','w+');
fprintf(fid,'%g\r\n',real(Y));
fclose(fid);

fid=fopen('fft_imag_output.txt','w+');
fprintf(fid,'%g\r\n',imag(Y));
fclose(fid);

Pyy = Y.*  conj(Y) ;
f =  1000*(0:128)/256;
subplot(3,1,3);
plot(f,Pyy(1:129))
title('QuantusIPcore函数转换的结果')

执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这样看起来明显多了,可以清晰的区分出50hz和120hz的信号

2、继续调用Modelsim来进行测试
测试文件还是如前面所示,主要是用到上面生成的Data_input.txt的数据文件;
简单修改testbench
1、data_rf = $fopen("Data_input.txt","r");
2、sink_imag <= 0;

Data_input.txt数据文件对比一下,输入数据完全正确:

再来看看输出数据的一致性,以下是Modelsim的仿真结果:

Matlab的输出文件如下所示

结果比对完全一致,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的学习一下。

网友:
好久没有用FPGA了,记得以前IPCore需要授权,难道现在的IPCore能直接用了?

网友:
楼主,求教啊,为啥我设计好ip核之后生成的时候一直卡住

网友:
再生成一次吧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非常仔细,谢谢!

网友A:
用matlab自带的fft函数进行Y1 = fft( y2(1:256),N )和ip核自带的[Y,exp_out] = fft256_model(y2(1:256),N,0)进行比较,Y1不等于Y,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那检查一下哪个步骤 有没有出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atlab自带的fft函数进行Y1 = fft( y2(1:256),N )和ip核自带的[Y,exp_out] = fft256_model(y2(1:256),N,0 ...

IP核那个需要用exp来移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