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拆过苹果PRO的充电器

楼主:
网上没什么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挺郁闷

有没有坛友拆过苹果PRO的充电器呢?

据说并非是卡扣闭合的  好像是打了胶

也有人说可以用贴片机的加热板以100℃加热  让胶融化后拆开  但没看到有人这样做过

那么问题来了,除了破拆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还望知晓的坛友前来说道说道

卡丁感谢!

网友:
确实是 非卡扣闭合的 ,外围一圈胶胶合而成

想要无痕拆解几乎不可能,一个比较好的入手点是两个绕线处卡口

先用老虎钳从绕线卡口往外翘,撬开缝隙再用平头螺丝刀撬开就比较容易了

说起来简单动起手来还是很费劲的,建议带上手套保护一下,此处省略一千字。。。

拆开后的样子(抱歉中间过程没空拍照

装回去的样子

网友A:
不过楼主为什么要拆呢,我这个是线头从根部快断了,买了个新的才把这个拆了

这个改装后的适配器没法直接用,需要先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启动之后才能输出正常电压 16.5V
不然输出就是虚浮的6V左右(大概值,具体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为什么要拆呢,我这个是线头从根部快断了,买了个新的才把这个拆了

这个改装后的适配器没法直接 ...

接电后不通。。。故此想拆开来看一下

PRO的充电器好像很多人抱怨说一直接电(即使不充电脑)几个月就会出问题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

而我另一部AIR的充电器一直接电却并未发生过此情况

拆开之前在考虑是不是电阻或者电容短路了?兄台你觉得呢?

网友:
不通 是指输出电压为零吗

如果输出0V先考虑一下是否输入或输出保险烧了,先从最简单的考虑吧,
不过无论怎样都得打开之后才能处理

如果输出还有电压,但是电压不对,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也只有拆开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