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10S的HO输出波形不正常的求助

楼主:
电路原理图是这样的,在芯片的1号管脚,LO输出是标准的方波,但是8号管脚,HO输出的波形不正常,有方波的感觉,但是电压只有6V,感觉是没有自举成功,有高手能提点建议或者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能把波形帖上来吗? --- 那样会更能说明问题。

我感觉,如果工作频率低的时候,自举电容要大一些才行。第二点,这种电路,是在占空比50%左右及下管导通50%以上有较好的自举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波形帖上来吗? --- 那样会更能说明问题。

我感觉,如果工作频率低的时候,自举电容要大一些才行。 ...

波形没有截,晚上再去试一下,拍个照了发。
频率用的20KHz,自举是0.1uF

网友:
先要搞清楚:Q1到Q4接好没有?Q1到Q4的直流电源(即插座DC-IN)加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