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R7F0C809 按键扫描配合4位8段数码管显示例程解析

楼主:
由于本人的这次的项目是数字时钟,所以特别研究了一下按键扫描和显示的关系。现在把我研究过程中的两个疑点写出来,
以防别人走弯路。

其实所有例程都在:http://cn.renesas.com/products/mpumcu/products_for_china/r7f0c806_809/Application_Notes.jsp

中,我要研究的不是AD那个按键,而是不带AD那个。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疑问,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总是在不带AD的例程里找AD。(能找到么???)

其实文档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我没发现文档之前,始终对为什么进行两次定时不太明白,我认为哈:

这个第一个定时是管显示的,第二个是管键盘的其实不然。

按照应用笔记文档上说原因如下:

R7F0C809 单片机设计6 个用于控制数码管COM 端口的引脚,8 个用于控制数码管SEG 端口的引脚。控
制数码管COM 端口的引脚在P 沟道漏极开路输出模式下,最高能够达到120mA 的输出能力。控制数码管COM
端口的引脚切换时,因数码管COM 端口放电时间较长,所以在控制数码管COM 端口的引脚兼用按键扫描时须
增加等待时间,确保电平稳定时采集数据,防止误扫描。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时间,控制数码管COM 端口
的引脚输出“1”的位数不能大于1 位。

按键输入判断式样如下所示:
(1) 按键扫描的间隔时间为4.17ms/次。
(2) 控制数码管COM 端口切换时,为避免数码管COM 端口电压下降过慢造成的按键扫描误读,设定2ms
等待时间,等待时间结束后进行按键扫描。
(3) 通过按键扫描输入引脚(P00 和P16)的状态及按键扫描输出端口(控制数码管COM 端口的引脚)所
在的寄存器P0 值确定哪一个按键按下,按键的确认方式为:有按键按下后,采集P0 值,3 次采集的
P0 值相同即确认当前按键(3 次采集为按键确认时:4.17ms×4×3≈50ms)。

这就是我的第二疑问

也就是说两个定时都是给键盘的,每4.17MS扫一下键盘,又每2MS让键盘值稳定
两个疑问解决了,付一下应用笔记文档。

网友A:
找到中断的例程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中断的例程没?

找到了,怎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怎么???

我意思是外部中断,不是测AD值判断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外部中断,不是测AD值判断按键

奥,那个没有,估计得自己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