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cc1101基于MSP430G2553之间的通信

楼主:
extern void Init_CC1101(void);
extern void halRfSendPacket(INT8U *txBuffer, INT8U size);
extern void POWER_UP_RESET_CC1100(void);
extern void halRfWriteRfSettings(void);
extern INT8U halRfReceivePacket(INT8U *rxBuffer, INT8U *length);
extern INT8U SpiTxRxByte(INT8U dat);
extern void RF1100_IO_set(void);
extern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int baud);
extern void halSpiReadBurstReg(INT8U addr, INT8U *buffer, INT8U count);
extern void R_S_Byte(char RecByte);
extern void halSpiWriteBurstReg(INT8U addr, INT8U *buffer, INT8U count);
extern void Delay5ms(void);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halSpiStrobe(unsigned char);
extern void CC1101_Tx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char num);

上面是对cc101寄存器进行配置和调用的函数,但是我想确定整个cc1101与MSP430G2553的程序是否正确,两个cc1101之间是否进行了无线通信,所以我想在发送和接收的程序中个加入一个判断,如果程序发送成功,MSP430G2553的P1.6的小灯亮,否则不亮。在接收程序中也是这样,如果程序接收成功,则P1.6亮。但是我不确定判断哪个寄存器来作为条件,所以,请问各位前辈,程序要怎样判断才能实现上面的功能呢?我的目的就是确保两个cc1101之间可以进行通信,以及证明它们两个之间完成了发送和接收

网友:
大神  你这个项目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做这样的  求源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