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学习心得-第二章

楼主:
第二章:
         运放噪声包含电流和电压噪声,计算总噪声时还要把电阻的热噪声计算进去。
     不管是电压噪声还是电流噪声都由两部分:宽带噪声和1/f噪声,计算时别漏掉了1/f噪声。对于电流噪声的1/f噪声在书P28有“JFET放大器通常没有1/f电流噪声,所以不需要进行1/f噪声计算”,但在后面的例题和课后习题中有的计算了,有的没有计算,不知所措。不过还好一般互阻放大器中用到的op amp都是JFET型号,因为有极低的input bias current(输入偏置电流),几个pA量级。在计算1/f噪声时需要看具体datasheet中给出的图表。
电流要流过电阻才产生噪声,计算出电流值后要乘以Req才得到由电流噪声引起的以电压形式体现的噪声。最后电压、电流和电阻各自产生的噪声要叠加得到总的噪声,再乘以电路噪声增益,再求峰峰值。示波器读出的就是峰峰值。噪声增益可以看做信号从op amp正相输入端输入时的电路增益。
2.3 噪声带宽中的砖墙式滤波器没接触过,不是很懂。

网友A:
继续加油,不知道你有没有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的链接,这样你的心得可能会吸引大家去学习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续加油,不知道你有没有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的链接,这样你的心得可能会吸引大家去学习哦

全本书我都看完了。要我上传电子版的这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本书我都看完了。要我上传电子版的这书吗?

可以的,我以为是链接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以为是链接的形式。

中英文电子版已放到第一篇帖子了

网友:
非常感谢,为你顶贴

网友:
谢谢分享心得体会。

网友:
CSND上可以下载《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