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程序问题,为什么最后显示出来的全是0,时间不会变化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
sbit LCD_RS=P2^6;//êy¾Y/ÃüáîÑ¡Ôñ¶Ë£¨H/L£©
sbit LCD_RW=P2^5;//¶á/D′ÃüáîÑ¡Ôñ¶Ë£¨H/L£©
sbit LCD_EN=P2^7;//ê1ÄüDÅoÅ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_com);//D′Ãüá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_data);//D′êy¾Y
void LCD_init();//LCD3õê¼»ˉ
void delay1ms(uint c);

//--DS1302--//
sbit DS_SCLK=P3^6;
sbit DS_IO=P3^4;
sbit DS_RST=P3^5;
sbit DS_ACC0=ACC^0;
sbit DS_ACC7=ACC^7;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TD);//μ¥×Ö½úD′èë
uchar DS_Read_Byte();//μ¥×Ö½ú¶áè¡
void DS_Write_DS1302(uchar add,_data);//Ïò¼Ä′æÆ÷D′êy¾Y
uchar DS_Read_DS1302(uchar add);//′ó¼Ä′æÆ÷¶áêy¾Y
void DS1302_init();//DS13023õê¼»ˉ
void Display(uchar LCD_add,_data);

void delay1ms(uint c)//1msÑóê±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_com)//D′Ãüáî
{
LCD_RS=0;
LCD_RW=0;
P0=_com;
delay1ms(1);
LCD_EN=1;
delay1ms(1);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_data)//D′êy¾Y
{
LCD_RS=1;
LCD_RW=0;
P0=_data;
delay1ms(1);
LCD_EN=1;
delay1ms(1);
LCD_EN=0;
}

void LCD_init()//3õê¼»ˉ
{
LCD_EN=0;
LCD_write_com(0x38);//éèÖÃ16*2ÏÔê¾£¬5*7μãÕó£¬8λêy¾Y½ó¿ú
LCD_write_com(0x0F);//¿aÏÔ꾡¢ÏÔê¾1a±ê¡¢1a±êéá˸
LCD_write_com(0x06);//챶á»òD′ò»¸ö×Ö·ûoóμØÖ·Ö¸Õë¼óò»£¬Çò1a±ê¼óò»
LCD_write_com(0x01);//ËùóDÏÔê¾Çåáã
LCD_write_com(0x80);//éèÖÃêy¾YÖ¸ÕëλÖÃ
}

void Display(uchar LCD_add,_data)
{
uchar decade,the_unit;
decade=_data>>4;
the_unit=_data&0x0f;
LCD_write_com(LCD_add);
LCD_write_data(0x30+decade);
LCD_write_data(0x30+the_unit);
}

这是程序显示出来的样子

网友:
#include"ds1302.h"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试下这个吧,没时间去看你程序问题。

网友: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没有启动DS302,即自动走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