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发帖引用外部图片有时显示不出来

楼主:
有时发帖引用外部图片,发现图片不显示出来。用文本方式编辑查看,发现图片大小变了,正常的图片是xxxx,有问题的图片img部分的代码是,把“=0,1”删除就正常了。

不是每个图片都会这样。出现时好像没有什么规律,一组图片中偶尔会有一两个这样的。

网友:
把“=0,1”删除就正常了
谢谢分享

网友A:
如果是直接复制到帖子中的图文内容可以试试下图中下载远程图片的操作有很多图片引用到其他网站可能会在一定时间之后失效而变成该网站的默认图片,所以还是建议直接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接复制到帖子中的图文内容可以试试下图中下载远程图片的操作有很多图片引用到其他网站可能会在一定 ...

有时是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