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打印输出超级终端不能够显示信息

楼主:
急求,内核不能输出打印信息,比如:printk("leds:register device sucess!\n");这一句,应该在超级终端上可以找到,但我按着教学视频执行了几次还是不行,然后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下相关的问题,有的说可以在这个:/var/log/messages目录下找到这个打印信息,但我的也没有,想不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printk 是内核状态的,你怎么用的?

网友A:
包含标准输入输出库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含标准输入输出库了没

已经解决啦,我把优先级调高了,就打印出来了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dmesg查看内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