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在一个设备(比如手机)上写字另外一个地方同步显示(比如LED显示屏)

楼主:
通过蓝牙.

网友:
蓝牙 、wifi、
ENC28J60、
GPRS模块
都可以实现

近距离,除了 GPRS,都不用服务器,,
远程需要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 、wifi、
ENC28J60、
GPRS模块
都可以实现

近距离,除了 GPRS,都不用服务器,,
远程需要服务 ...

不知道怎么实现,能具体说说不,举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实现,能具体说说不,举个例子

比如用蓝牙模块,,,手机和蓝牙连接,,在手机上编程,,蓝牙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用蓝牙模块,,,手机和蓝牙连接,,在手机上编程,,蓝牙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怎么通过手机写,需要上位机吗。同步的话怎么显示,改变灯的亮灭吗,那若是类似于摇摇棒的旋转屏呢,这怎么显示。我学生,白天没时间望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通过手机写,需要上位机吗。同步的话怎么显示,改变灯的亮灭吗,那若是类似于摇摇棒的旋转屏呢,这怎 ...

socket通信,,比如用andorid 你得会点Android开发的知识,,调用 andorid的wifi 的Package,然后用里面的方法,连接wifi,,建立通信,用socket ,编程就行了。。。
可能你现在知识有点欠缺,需要多百度多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cket通信,,比如用andorid 你得会点Android开发的知识,,调用 andorid的wifi 的Package,然后用里面 ...

没听过....我去百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