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容量的计算方法

楼主:
1.蓄电池容量的计算方法

        蓄电池的容量必须是以所定的电压、所定的时间可向负载提供的容量。
        以下就容量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1、 计算容量的必要条件
        A、 放电电流
        有必要明确放电过程中负载电流的增减变化和其随时间变化情况。
        B、 放电时间
        可预期的负载的最大时间。
        C、 最低蓄电池温度
        预先推定蓄电池放置场所的温度条件,决定蓄电池温度最低值。一般设置在室内时为50C,设置在特别寒冷地区室内时为-50C。用空调保证室内温度时按实际温度作为最低温度。
        D、 允许的最低电压
        单格允许的最低电压(V/单格)=(负载所允许的最低电压+导线的电压损失)/串联格数
        2、 容量的计算公式
        C= 1*[K1I1+K2(I2-I1)、、、、、、、KN(IN-IN-1)]/L
        C:250C的额定放电率换算容量(AH)、、、、、、UXL电池是10HR容量。
        L:对因维护系数、使用年数、使用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容量变化而使用的修正值。一般L值采用0.8。
        K:由放电时间T、电池的最低使用温度、允许的最低电压而决定的容量换算时间。
        I: 放电电流
        下标1、2、、、、N:按放电电流变化顺序依次加给T、K、I
        3、 容量的计算举例
        A、 放电电流 140A(一定)
        B、 放电时间 30分
        C、 最低蓄电池温度 -550C
        D、 允许的最低电压 1.6V/单格

        按上述条件,得出K=1.1
        C= 1 X1.1X140=192(AH/10HR)/0.8
        所以,可使用UXL220-2。
        注:上述例子是针对放电电流一定的简单的负载类型电池容量的计算。其他负载类型的计算请参考日本蓄电池工业标准[SBA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