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控件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的安卓控件不能显示。
提示如下:

我点击'help",检查更新,又显示没有更新。
这该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
改一下SDK的API,,选一个 你安装的比较新的ADT,,

东西是下载不了的,因为有墙,可以去这里下载 ,或者修改代理。
http://androiddevtools.cn/

网友:
谢谢!已经选的是最新的了。

网友A:
我又下了一个,还是不行,23好像是最高的了。
怎么办呀?高手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下了一个,还是不行,23好像是最高的了。
怎么办呀?高手支招。

不好意思,刚表述错了,不一定要最新,是你的插件应该没有安装全,  把SDK安装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下了一个,还是不行,23好像是最高的了。
怎么办呀?高手支招。

我的选5.1,就是有问题的,,也显示不出来,,,好像是别的插件没安装

网友:
谢谢,我再捣鼓捣鼓。

网友A:
我更新SDK的时候,出现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新SDK的时候,出现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啊?

谷歌被墙了,,你更新不了的,,,,还是离线安装吧,,或者用代理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