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
         近来使用STM32F429的串口6,通信是没有问题了,就是用中断的时候一直实现不了接收,希望有做过朋友指点一下,有例程就更好。

        其中我试过把一些例程,例程有用寄存器方式和库函数的,实现通信是成功的,我们一直在用103的芯片,同样按照原理来配置寄存等,都一直没有成功,是不是有什么差异的地方我们没有发现。

       谢谢!

网友A:
你把配置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配置发一下

我直接发DEMO的例程给你吧,有时间帮忙看看

感觉现在的DEMO使用库函数等的定义太多,读代码的时候跳入太多的文件,有时候反而觉得直接操作寄存器省事。

串口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