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采集VGA接口图像

楼主:
电脑VGA接口输出模拟RGB信号(分辨率为1920x1080,60HZ),通过高速AD转换器AD9983A转换为RGB[0:7]的24位数字信号,

AD9983A输出的像素时钟频率在150MHZ左右,这么高的频率,FPGA可以实现图像采集吗?

如果可以,是将AD输出的位时钟(CLKOUT)作为FPGA的时钟源?还是使用晶振,利用FPGA的PLL作为时钟源?

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没玩过,帮顶,150M的速度理论上应该没问题,clkout是什么鬼

网友:
建议晶振连接到FPGA,过FPGA的PLL后在输出给AD9983A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养肥 再看

网友:
什么用途,感觉电路本来就是数字信号,你为什么不直接从那里拿信号呢?

网友:
从信号处理的角度来说,AD和FPGA的采样频率最好是一致,时钟源统一,或者是倍数关系。

网友:
速度好高。。。。

网友B:
好像现在cyclone4好像比较便宜了,cyclone2/3的因为停产或减产反而有涨价的
采集的话最好用AD出来的时钟,这样时钟和数据是同源的,而且这个频率比较高,FPGA设计时注意做下时钟和输入数据的input_delay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现在cyclone4好像比较便宜了,cyclone2/3的因为停产或减产反而有涨价的
采集的话最好用AD出来的时钟, ...

您的意思是FPGA的时钟用AD输出的CLKOUT吗?不用晶振作为FPGA的时钟吗?
cyclone II支持150MHZ的时钟输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帮顶,150M的速度理论上应该没问题,clkout是什么鬼

时钟输出

网友:
求大虾知道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