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问题

楼主:
一般稳压二极管有izk最小拐点电流,izt一般工作电流,还有zzt为izt时阻抗,为什么zzt乘izt不等于稳定电压呢?

网友A:
像上面这个,izt乘zzt只有1点多v,完全不是稳定电压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上面这个,izt乘zzt只有1点多v,完全不是稳定电压3.3

你仔细看看稳压管特性曲线就知道了。
稳压管不是线性电阻,你所说“阻抗”实际上是“微变电阻”,即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上这一点的斜率的倒数。图形上看,是电压的增量与电流的增量之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稳压管特性曲线就知道了。
稳压管不是线性电阻,你所说“阻抗”实际上是“微变电阻”,即稳压 ...

该点求导就是瞬时阻抗,瞬时阻抗也应该满足欧姆定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稳压管特性曲线就知道了。
稳压管不是线性电阻,你所说“阻抗”实际上是“微变电阻”,即稳压 ...

我明白了,确实不满足,应为切线并不过原点

网友C:
楼主笼统把“izt一般工作电流”理解有误
izt在图中有最大最小之说,是工作电压和标称稳定电压相等时的反向电流,,,
zzt是动态电阻,等于电压的变化量U/电流的变化量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点求导就是瞬时阻抗,瞬时阻抗也应该满足欧姆定律啊

如果把“电压与电流之比”改成“电压增量与电流增量之比”,那么仍然满足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电压与电流之比”改成“电压增量与电流增量之比”,那么仍然满足欧姆定律,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笼统把“izt一般工作电流”理解有误
izt在图中有最大最小之说,是工作电压和标称稳定电压相等时的反向 ...

嗯嗯,我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