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车上的小板,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请问中间黑色的圆 是什么?
这是宝宝骑的小虫虫车上的小板,板子上就是稳压和控制音乐灯光的部分。正常是按一下按键换一首歌,来回循环,现在问题的是切换音乐的按键按下去之后,只放一个音乐,而且按键松开音乐就停了。但是按键测量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黑色的小圈,叫做黑胶,黑胶下应该是集成电路或者是一个在这个电路中比较重要的小IC,作者有个目的可 ...

“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别人抄袭,所以点了黑胶”
不是这么回事。
通常见到的集成电路,有塑料封装、陶瓷封装、金属封装等等,就是用塑料(可不是普通塑料,这种塑料叫硅酮塑料)或者陶瓷或者金属把集成电路包起来。但封装占集成电路成本很大一部分,因此集成电路生产厂家生产了没有封装的裸片,由整机厂家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再滴黑胶封住,当做封装。
这种封装方式密封性比塑料封装还要差,寿命较短,多数仅用于廉价的要求不高的产品。

网友C:
牛屎,你淘宝找块换上就行

网友:
黑色的圆下面是一片集成电路。
至于是什么型号,那谁也没法知道,除非原厂工程师。
这种东西,实在不值得修理,也不值得弄清楚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屎,你淘宝找块换上就行

淘宝上有现成的?没搜到啊

网友B:
您说的黑色的小圈,叫做黑胶,黑胶下应该是集成电路或者是一个在这个电路中比较重要的小IC,作者有个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别人抄袭,所以点了黑胶。但是这个黑胶破坏掉了,黑胶下面的集成电路也就坏了

网友:
邦定,也叫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别人抄袭,所以点了黑胶”
不是这么回事。
通常见到的集成电路,有塑料封装、陶瓷 ...

呵呵,您说的是主要的目的,我学习了。其实我说防止别人抄袭,其实属于我的额外的猜想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