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传感器能探测人体数量?(除了热像、雷达那种高成本传感)

楼主:
RT,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可以在0-3米内探测人体数量的传感器?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功能,不是 “ 传感器 ” 能做到的,是系统

网友:
即使是热成像(据楼主说是高成本),两个人影像重叠或者三个人影像重叠时,也无法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功能,不是 “ 传感器 ” 能做到的,是系统

若是系统,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生命探测器中有一种测量心脏跳动的。

网友B:
热释电传感器可以探测人体红外信号,或者组成阵列,配合算法分析,这是比热成像成本低的方法。
还有可以配合超声波阵列,测距算法分析,这个原理又类似雷达。
还可以摄像头(已经较便宜了)配合图像识别,关键还是算法。

以上是我想到的三种方案,关键还是算法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释电传感器可以探测人体红外信号,或者组成阵列,配合算法分析,这是比热成像成本低的方法。
还有可以配 ...

大神牛逼,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释电传感器可以探测人体红外信号,或者组成阵列,配合算法分析,这是比热成像成本低的方法。
还有可以配 ...

大神可否方便留个QQ?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可否方便留个QQ?

抱歉,我不上qq的。
我只是大概想了三种技术方向,具体也没做过,所以没办法哦

网友:
易福门 的3维摄像头:

O3D303,O3D301 孔径角不同

23000个测距矩阵点

通过体积评估目标数量

网友:
想法挺好,流量控制么?

网友:
曾经看到国外有人在做wifi检测室内人体个数的课题

网友:
需要测量的这些人是动的么,还是几乎静止的。如果是测量通过某一位置或者区域的人流量数,市面上有一些专门技术的传感器。

网友:
摄像头加智能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