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485 工业传输模式与转换

楼主:
使用手册

>>>>>概述
CAN232MB/CAN485MB是集成1路标准CAN-bus接口、1路标准串行接口(RS-232/RS-485)的工业级CAN-bus与串行总线通讯连接器(网桥)。
CAN232MB/CAN485MB模块在正常工作时,处于实时对CAN总线和RS-232/RS-485总线进行监听的状态,一旦检测到某一侧总线上有数据接收到,立即对其进行解析,并装入各自的缓冲区,然后按设定的工作方式处理并转换发送到另一侧的总线,实现数据格式的转换。
>>>>>典型应用
现有RS-232设备连接CAN-bus网络;
工业级串行接口 CAN 卡-CAN232/485MB
扩展标准RS-232网络通讯长度;
PLC设备连接CAN-bus网络通讯;
Modbus RTU网络和CAN网络通讯;
CAN-bus与串行总线之间的网关网桥;
工业现场网络数据监控;
CAN教学应用远程通讯;
CAN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低速CAN网络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广播系统等CAN-bus应用系统。
>>>>>安装
>>CAN总线连接
CAN232MB/CAN485MB集成1路CAN-bus通道,由插拔式接线端子引出,可以用于连接1个CAN-bus网络或者CAN-bus接口的设备。接线端子的引脚定义如表1.1所示。

表1.1 CAN232MB/CAN485MB的CAN-bus信号分配
实际使用中,大多数情况仅需将CAN_H与总线CAN_H相连,CAN_L与总线CAN_L相连即可实现通信。
>>>>>使用
1.1 串口连接
CAN232MB/CAN485MB使用标准串口电平(232:±3~15V,485:-7~+12V),因此该模块可以直接与带有RS232/RS485接口的设备直接连接。
1.2 CAN连接
CAN232MB/CAN485MB模块接入CAN总线连接方式如2.3中介绍,将CAN_H连CAN_H,CAN_L连CAN_L即可建立通信。
CAN-bus网络采用直线拓扑结构,总线最远的2个终端需要安装120Ω的终端电阻;如果节点数目大于2,中间节点不需要安装120Ω的终端电阻。对于分支连接,其长度不应超过3米。CAN-bus 总线的连接见图1.2所示。
注意:CAN-bus电缆可以使用普通双绞线、屏蔽双绞线。理论最大通信距离主要取决于总线波特率,最大总线长度和波特率关系详见表1.3。若通讯距离超过1Km,应保证线的截面积大于Φ1.0mm2,具体规格应根据距离而定,常规是随距离的加长而适当加大。
表1.3波特率与最大总线长度参照表
CAN总线终端电阻
为了增强CAN通讯的可靠性,消除CAN总线终端信号反射干扰,CAN总线网络最远的两个端点通常要加入终端匹配电阻,如图3.2所示。终端匹配电阻的
工业级串行接口 CAN 卡-CAN232/485MB
产品数据手册 Shenyang Guangcheng Technology CO.LTD.
值由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所决定。例如双绞线的特性阻抗为120Ω,则总线上的两个端点也应集成120Ω终端电阻。如果网络上其他节点使用不同的收发器,则终端电阻须另外计算。

图1.4 USBCAN-I Pro与其他CAN节点设备连接
请注意:CAN232MB/CAN485MB模块内部未集成120Ω终端电阻,模块外部提供电阻接线端子,将电阻两端分别接入Res+、Res-即可。
>>>>>CAN232Tools配置软件
>>配置准备
首先断开CAN232MB/CAN485MB模块的电源,将模块的“CFG”引脚与“GND”引脚或“VO”引脚连接,再将模块上电即可进入配置模式。
将模块的RS232接口或RS485接口与PC连接。
>>软件连接
当CAN232MB/CAN485MB模块进入配置模式且通过串口与PC机正常连接后,打开光盘中的“CAN232Tools”软件对模块进行配置。

欢迎指导!共同进步!

网友:
我自己抢个沙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