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汇编能用long型的变量吗

楼主:
MSP430汇编能用long型的变量吗?C中调用汇编,并使用硬件乘法器,将结果保存在long型的变量sum中。先将高十六位加到sum,然后sum左移16位,移位完了发现移位完了sum为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long是32位的变量,MSP430是16位的MCU。
所以应该是不能直接调用32位变量的。只能将其拆分成2个16位的变量分别处理。

网友:
汇编就不知道了

网友B:
MSP430有32位的乘法器,寄存器是32位的,The multiplication result is always 64 bits wide。

但它也有16X16位的乘法指令,别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ng是32位的变量,MSP430是16位的MCU。
所以应该是不能直接调用32位变量的。只能将其拆分成2个16位的变量 ...

嗯,只能操作16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有32位的乘法器,寄存器是32位的,The multiplication result is always 64 bits wide。

但它也 ...

这四个结果寄存器好像也都是16位的,4个16位的就是64位,乘出来的结果好像也要组合一下

网友:
数据处理要求速度,C写的代码太费时间,只能考虑汇编

网友:
是的,C编译器的效率不高。特别是对特别优秀的指令的支持更差,我对比过CCS编译C2000的情况,发现对执行效率很高的指令,根本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