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实现有符号定点数乘法?

楼主:
如题,希望实现1bit符号位,14bit整数位,6bit小数位的数字相乘,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

网友A:
用的是altera或xilinx的FPGA的话,可以直接调它的乘法器ip实现,1位符号位,14位整数,6位小数,可以按21位的定点整数生成乘法器,运算结果是42位,运算结果[11:0]的12位是小数部分,随后是是整数部分和符号位,
输入、输出都是补码的;
不想用补码,用原码的话,可以生成20位x20位的乘法器,两个符号位做下异或做最终的符号位

网友:
用C可以用个数字什么的来实现,指定位数的木有做过,我肯定会用C的思想来写它了,不过有点冗余,。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有没有搞定。木有搞定就尝试用C的思想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altera或xilinx的FPGA的话,可以直接调它的乘法器ip实现,1位符号位,14位整数,6位小数,可以按21位 ...

这个做法对楼主的问题,OK的。

还有种做法是,统一当成整数看,通过控制取位,来对应小数点。
这个在有很多地方同时要用乘法器的时候,能少生产几个core,也便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