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和串口通信同时工作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单片机MSP430fg4618和MSP430f2418直接用串口通信,另外再在串口上连了一块485转换芯片,简图如下图所示,

单片机之间可以正常通信,但是通过max3471通信的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测量RO端的信号,如下图所示

其中较长的信号波形是msp430fg4618返回来的,还有间隔4s的很短的信号波形(白色圆圈)是max3471返回的,信号怎么到不了地呢???

网友A:
从机TX脚是不是推挽输出?

网友B:
为什么要把两个输出直接接在一起呢,这样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不把芯片干坏了吗?除非两个输出全都是OC输出。如果从机4618的串口输出引脚可以设置成高阻态的话,也可以使用时分复用的方式去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机TX脚是不是推挽输出?

右边的从机通过下图的电路和主机相连

下面的从机则是max3471的引脚直接和主机相应的引脚相连,没有任何的附加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把两个输出直接接在一起呢,这样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不把芯片干坏了吗?除非两个输出全都是O ...

您指的的两个输出是指哪两个输出?
因为只有一台主机,所以可以控制线路上的电平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指的的两个输出是指哪两个输出?
因为只有一台主机,所以可以控制线路上的电平不会发生冲突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485的信号是否正确吧,是不是485的线有问题,或者终端电阻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485的信号是否正确吧,是不是485的线有问题,或者终端电阻忘记了?

我没有加终端电阻,因为我们通信的速率为9600,并且通信距离很短(1米以内)。
我看过485的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D:
不建议串口TTL直接并在一起用。一般的做法都是用一个逻辑器件进行控制。不过现在的单片机很多同一个串口都有多个管脚用来复用,就像3楼说的那样,把一个某两个串口管脚接到从机上,另外的两个同一个串口的管脚接到485上,用的时候切换不同的管脚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串口TTL直接并在一起用。一般的做法都是用一个逻辑器件进行控制。不过现在的单片机很多同一个串口都 ...

我用的这块单片机其他引脚都被占用了,真是愁死我了
请问您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并在一起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块单片机其他引脚都被占用了,真是愁死我了
请问您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并在一起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那你试没试一下单独只有一个从机通信时候是否正常,我总怀疑那个没有到地的信号有可能是光耦输出的,如果是光耦输出的那个不正常的信号就好办了,是3471输出的高电平,光耦拉不动这个信号,加一个二极管做成类似OC就可以了,如果你确定是3471的输出不到地,就要可能要换一个芯片试试了,有可能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块单片机其他引脚都被占用了,真是愁死我了
请问您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并在一起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如果3471是OC输出,而且两个从机之间的通信不重叠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3471是推挽输出,就会导至当3471输出高的时候,光耦无法输出一个低,就像你上图中的信号那样,如果光耦下拉电流太大的话还有可能会烧坏3471,所以我估计还是电平冲突的问题。当然,如果3471的RE接在了单片机上,而且当不通过3471通信时RO是高阻态也是可以的。

网友A:
4618的TXD个和DO是接在一起的,如果4618推挽输出高电平而DO输出电平会发生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618的TXD个和DO是接在一起的,如果4618推挽输出高电平而DO输出电平会发生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应该是说如果4618是推挽输出,它输出高电平,而DO输出低电平,那么4618就可能会烧毁了。
我找不到4618输出端口是否是推挽输出,但是我测试的时候出现过4618输出高电平, DO输出低电平的情况,4618没有坏,所以它的端口应该不是推挽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没试一下单独只有一个从机通信时候是否正常,我总怀疑那个没有到地的信号有可能是光耦输出的,如果 ...

想问一下,为什么光耦拉不动这个信号,但是换成OC就能够拉动了呢?它们不都是一个三极管,一个是光电三极管,一个普通三极管。这里面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应该是说如果4618是推挽输出,它输出高电平,而DO输出低电平,那么4618就可能会烧毁 ...

是不是推挽不是看器件有没坏,看看数据手册看看程序里引脚配置

网友A: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楼主不要再说了,赶紧去看葵花宝典↓↓↓↓↓
查看详情
数据表和用户指南,剩下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为什么光耦拉不动这个信号,但是换成OC就能够拉动了呢?它们不都是一个三极管,一个是光电三极 ...

楼主是程序员吗,没上过数字电路课吗??回去补补吧,电路基础太不过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18的TXD个和DO是接在一起的,如果4618推挽输出高电平而DO输出电平会发生什么

楼主的4618没的直接和RO相连,而是通过了一个光耦,在后面帖子里面有稍微具体一点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楼主不要再说了,赶紧去看葵花宝典↓↓↓↓↓
http://www.ti.com.cn/product/cn/MSP4 ...

多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程序员吗,没上过数字电路课吗??回去补补吧,电路基础太不过关了啊……

让前辈见笑了,我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按照你说的果然就行了,多谢多谢!
我找到的OC电路资料如下,实际电路中还带有上拉电阻

然后光耦的电路如下

两张图中两个黑圈里,为什么第一张图中三极管导通之后输出低电平就能拉到地,但是在第二张图中,光耦导通,电平却到不了地呢?
还请前辈不烦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让前辈见笑了,我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按照你说的果然就行了,多谢多谢!
我找到的OC电路资料如下 ...

你看一下3471手册里关于接收器输出短路电流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其为推挽输出结构,从推挽输出门电路的输出级可以看出,在输出高的时候是上端的三极管导通,而那个电阻值很小,你的光耦输出电流没有那么大,所以会出现拉不到地的情况。有空把数字电路当中门电路的那一章好好看一看吧,赶紧回去补一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3471手册里关于接收器输出短路电流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其为推挽输出结构,从推挽输出门电路的输出级 ...

嗯,好的,谨遵前辈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