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变量的问题

楼主:
u8 k=0;
void I2cRead() interrupt 2
{
        //static u8 k=0;
       //k=0;
        INTTemp=INTTemp<<1;
        INTTemp=INTTemp|SDA;
        k=k+1;
        if (k==8)
          {
                 INTre[INTbyteflag]=INTTemp;
                 INTbyteflag++;
                 k=0;
                if(INTbyteflag>2&&INTre[2]+3==INTbyteflag)                        //接收的长度等于定义的长度,说明接收完毕
                        {
                                INTbyteflag=0;
                                     INTflag=1;
                        }
          }

如上,是通过INT1中断接收数据的程序。通过仿真的时候发现k的值为上图所显示的值,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我把变量定义成局部变量或者静态变量都不行,只有当把k=0,放进中断函数时,k的值才正常。但是我不能每次进中断的时候,把k的值清零。清各位帮我想想这是原因,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谢谢了。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的计数变量只能用全局变量吧,你看一看是不是别的程序也使用了这个K,实在不行就定义一个专门名字,比如IIC_K,这样和别的变量区分开,肯定是有别的程序修改了这个值,要不然不会这样。

网友B:
你程序别的地方有没有修改K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的计数变量只能用全局变量吧,你看一看是不是别的程序也使用了这个K,实在不行就定义一个专门 ...

其他地方没这个变量,我也试着改成其他的变量名,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别的地方有没有修改K值啊

其他地方没K值的,就这一个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他地方没这个变量,我也试着改成其他的变量名,都不行的。

你是不是多个C文件啊,有没有试过把K值的声明移到主函数所在的那个文件里面。看你的调试页面感觉K好像是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D:
用 if (k > 8)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 if (k > 8) 试试

我试了也不行,感觉k的值是固定的,清零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多个C文件啊,有没有试过把K值的声明移到主函数所在的那个文件里面。看你的调试页面感觉K好像 ...

是多个c文件,但只是在这个c文件用到k的值,我试过7楼的方法,给k赋值0都不行,为什么k这顽固?

网友:
怀疑是你中断的问题,调试输出到数组看看,另外你的
if(INTbyteflag>2&&INTre[2]+3==INTbyteflag)    逻辑能保证对莫,特别是最后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多个c文件,但只是在这个c文件用到k的值,我试过7楼的方法,给k赋值0都不行,为什么k这顽固?

我现在怀疑是编译器没有把K认为成全局变量,而是一个局部变量,这样同一个地址被多个变量共用也是有可能的.你试一下把所有优化都关掉看看是否能行。我曾经见过一个比这个还要莫名其妙的情况,用的是keil,在某些情况下,只要多定义一个变量,整个程序都无法运行的情况,最关键的就是编译器没有报任何错,而且会生成HEX文件,但烧进去死活都不运行,连仿真器调试都进不去。所以我怀疑你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怀疑是编译器没有把K认为成全局变量,而是一个局部变量,这样同一个地址被多个变量共用也是有可能的. ...

我总算找到原因了,之前如图由于我的变量数为299超过了51单片机的片内ram的存储空间256,所以导致地址空间不足。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