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学会Altium Designer ,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刚刚学会AD,就画了一板子(没有技巧,就是把该连的先连了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评判一个板子的好坏,所以有非常多的错误,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水水更健康画成单面算了

网友B:
器件摆放,走线再紧凑一些,框架太大,本没有几个器件

网友C:
先检查布线是否成功,功能有无问题。毕竟是首次,要保证电路的功能正常。其次要美观,考虑成本,减少PCB的面积,layout是项艺术,需要磨练,努力加油!个人拙见。。。

网友:
频率比较低、信号强弱差别不大时,只要连通就行了。

网友D:
电容引脚是不是布大了

网友E:
对新手来说,板子焊上零件后能工作就可以牛B一回了,好好去庆祝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布线是否成功,功能有无问题。毕竟是首次,要保证电路的功能正常。其次要美观,考虑成本,减少PCB的 ...

谢谢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器件摆放,走线再紧凑一些,框架太大,本没有几个器件

谢谢你提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水更健康画成单面算了

我就这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引脚是不是布大了

恩,电容封装没选好,我就练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新手来说,板子焊上零件后能工作就可以牛B一回了,好好去庆祝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下
。。。

请指教

网友:
你的那个直插的CPU放在了LCD的下面,小心高度不够哦。另要插仿真器就不方便了。

网友G:
还有板子和LCD好像都没有定位孔哦。

网友:
比如c4c5c8c10的封装是否正确,是否能选用其他的封装的电容,可以适当压缩下元件的布局减小板积,那个在bottom 的元件可以放到top。c5的位置可以改变下,避免挤到按键。。。好多可以抢救的地方。。。仔细琢磨下吧。。。

网友:
我只是来看看,,下面这个女神会发表言论的,哇咔咔
@okhxyyo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板子和LCD好像都没有定位孔哦。

谢谢宝贵意见

网友H:
新学的 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学的 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加油!

网友:
走线问题很大啊45度线,不要直角,也不要之字形

网友:
能实现功能就可以了,只有不涉及到高速走线,想怎么布都行。

网友:
和大家学习呀,我可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