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高压脉冲电源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本人最近再做一个高压脉冲电源,频率20KHz,现在想将峰峰值为200V的正弦交流电升压到20KV,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我现在是用两个变比1:50的变压器级联在一起,做不起来,变压器已经烧了   希望各位大侠能给点建设性的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关键是高压击穿问题,如果解决了绝缘,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B:
“ 我现在是用两个变比1:50的变压器级联在一起”
两个相同的变压器?
如果是,那简直是开玩笑。

变比1:100毫无问题。如dontium所言,把绝缘做好。

网友:
变压器击穿了???建议把变压器用环氧树脂浸封,能达到更好的绝缘效果。还有普通的变压器可能浸封可能也不起作用,因为没有做层间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是高压击穿问题,如果解决了绝缘,其它都不是问题。

恩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我现在是用两个变比1:50的变压器级联在一起”
两个相同的变压器?
如果是,那简直是开玩笑。

变比1 ...

请问用两个相同的变压器级联在一起没有可行性么?     原边并联副边串联的,仿真结果是可行的,可能仿真的变压器是理想的吧,那如果做1:100的变压器,变比是不是大了点呀,找了很多店家,很少有人愿意定做这么大变比的变压器的呢,只能做变比1:100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两个相同的变压器级联在一起没有可行性么?     原边并联副边串联的,仿真结果是可行的,可能仿真 ...

原帖首先自相矛盾,先是说“高压脉冲”,“频率20kHz”,然后又说“峰峰值200V的正弦交流电升压到20kV”。倒底是脉冲还是正弦?正弦为什么说峰峰值不说有效值?
其次是不说功率,你要1W还是1kW?

两个相同的变压器级联,绝对不行。你根本没有了解变压器是如何工作的。

变比不是问题,1:10000都可以做出来。当然,你找的那些厂家未必能做。

网友D:
变压器的设计绝对是很讲究的,尤其是高压变压器,最主要的就是绝缘问题,只顾着增加变比,却不管击穿的事情是肯定不行的,你有空可以拆一个燃气的电子点火器看一下那里面的那个高压变压器或者老式显像管电视的高压包。而且高频变压器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建议你看一本书《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

网友E:
升压到这么高电压一直维持还是做什么
可以参考氙气灯的电路,氙气灯是瞬间升压到2万多V,可以参考这种高压包,不过自己做估计不行
另外彩电的高压包也可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升压到这么高电压一直维持还是做什么
可以参考氙气灯的电路,氙气灯是瞬间升压到2万多V,可以参考这种高压 ...

产生这么高的电压是期望可以电离空气产生等离子体的,谢谢支招,我去看看高压包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设计绝对是很讲究的,尤其是高压变压器,最主要的就是绝缘问题,只顾着增加变比,却不管击穿的事情 ...

谢谢,已经下载了电子版准备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生这么高的电压是期望可以电离空气产生等离子体的,谢谢支招,我去看看高压包去!

“产生这么高的电压是期望可以电离空气产生等离子体的”
气体电离,根本不遵守欧姆定律。而且气体放电是相当复杂的。楼主有必要先学习一些气体放电的知识,否则“看看高压包”后还是个烧。
产生等离子体,未必需要很高电压。电焊机工作时的电弧就是等离子体,电焊机的电压不过100V左右。冶金用的电弧炉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