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射频画图应注意什么

楼主:
PCB画图设计,有信号线,射频应注意什么,原件应如何摆放?求大神指教。。新人什么都不懂被老板骂。。

网友:
仅供参考:
先确定与其他PCB 板或系统的接口元器件在PCB板上的位置,必须注意接口元器件间的配合问题(加元器件的方向等) ;
元器件间排列很紧凑,对体积较大的元器件。优先考虑,确定出相应位置。
分析电路结构,对电路进行分块处理(加高频放大电路、混频电路及解调电路等) ,尽可能将强电信号和弱电信号分开,将数字信号电路和模拟信号电路分开,完成同一功能的电路应尽量安排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减小信号环路面积;各部分电路的滤波网络必须就近连接,这样不仅可以减小辐射,而且可以减少被干扰的机率,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根据单元电路在使用中对电磁兼容性敏感程度不同进行分组。对于电路中易受干扰部分的元器件在布局时还应尽量避开干扰源(比如来自数据处理板上CPU的干扰等) 。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信号线走直线不要弯曲,以免形成辐射干扰。

网友:
这样吧,丢给你点资料,我对这个资料也啃的不多,但是这个资料需要你付点Tips。 RF无线射频电路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及设计原则.pdf (99.96 KB, 下载次数: 22, 售价: 3 分芯积分)
WiFi 射频电路布线指导.pdf (1.89 MB, 下载次数: 109, 售价: 3 分芯积分)
射频PCB设计(修订版20130624).pdf (2.19 MB, 下载次数: 43, 售价: 3 分芯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先确定与其他PCB 板或系统的接口元器件在PCB板上的位置,必须注意接口元器件间的配合问题(加元 ...

谢谢您上次的帮忙。真是好心人,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信号线走直线不要弯曲,以免形成辐射干扰。

嗯嗯,会采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