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什么烧录程序啊?烧录器是不是都好贵的?

楼主:
MSP430用什么烧录程序啊?烧录器是不是都好贵的?

网友A:
430FET仿真器,贵的一两百吧,便宜的九十几块,买个便宜的就可以,建议用IAR5.2版本比较稳定,仿真器升级后很难弄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FET仿真器,贵的一两百吧,便宜的九十几块,买个便宜的就可以,建议用IAR5.2版本比较稳定,仿真器升级后 ...

据说量产的用BSL。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评估的话,可以去淘宝买个山寨的仿真器就可以。量产的话就要别的烧写器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买了个开发板,要用BSL,可是我下载时,总是报BSL初始化失败!怎么办?

网友:
IAR呀,可以硬件仿真呢,烧录器去淘宝上搜搜,也不算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