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PWM时钟脉冲后,PWM的输出状态确定吗?

楼主:
C2000的PWM有个时钟控制寄存器,可以打开或关闭PWM的时钟: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En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这样就打开了时钟。

在PWM工作时,可以使用: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来关闭它。

现在的问题是,当关闭它后,PWM原输出端口的状态是确定的,还是随机的?
即,1、原来输出高(低)电平时,突然关闭时钟后,保持原状态---仍输出高(低)电平;
      2、不管原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当关闭时钟后,输出统一为低电平(或高电平)。
二者到底是哪一种呢?

网友A:
很好的问题,我一直没关注过。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直接关时钟?在这之前,可以通过强制寄存器先关闭pwm,然后再关时钟,这样的操作逻辑会不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问题,我一直没关注过。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直接关时钟?在这之前,可以通过强制寄存器先关闭pwm,然 ...

有些应用需要在运行间隙关闭PWM,而关闭时钟是最快的。当然也可以采用其它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应用需要在运行间隙关闭PWM,而关闭时钟是最快的。当然也可以采用其它办法。

我认为都一样吧,在保护的时候,我是通过持续强制关闭pwm输出的。我觉得都是按照同一个系统时钟操作寄存器,只是说,把时钟关闭了所有都能停止,但是强制输出的话要操作几个寄存器。我认为在保护上,没必要达到这个速度。本来,故障判断的间隔造成的延时就比较大了。反正我都是通过强制输出来关闭输出。假如是一个boost,那么就不能这样关闭时钟了,因为如果刚好在管子开通的时候,锁定输出,那就悲剧了,半桥这样操作也不合适。还是强制输出靠谱。

网友C:
较好的作法是通过Tripzone保护来关断PWM输出,直接关掉PWM时钟的操作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较好的作法是通过Tripzone保护来关断PWM输出,直接关掉PWM时钟的操作不安全。

现在正是为了“安全”才找关闭时钟后的状态。如果没有答案,只有采用其它办法了。

网友:
PWM开启状态时关闭时钟会造成IO输出状态不定,关闭时的状态会保持。这样做法是非常不安全的,不建议这样操作。
建议做法是用强制输出保护电平的方法,在对时间响应有一定要求的应用也可以用两个IO串联控制的方法来做保护。

网友:
可以接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是为了“安全”才找关闭时钟后的状态。如果没有答案,只有采用其它办法了。

通过tripzone关掉PWM就是安全的作法啊,关epwm时钟反倒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