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模拟的i2c at24cxx读写源码

楼主:
这是针对atmel官方最新的at24cxx系列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和延时写的一个函数。
基于stm32f407,但因为使用模拟i2c,而不是硬件i2c,所以稍作简单的io寄存器操作和延时修改,源码的移植非常简单。

几点说明:
1.之所以不使用硬件i2c,是因为stm32几个系列的硬件i2c都做得不太好,硬件上据说不太稳定,但最主要的是,ST库的实现非常复杂,用起来非常麻烦。
故而,很多人称之为鸡肋,而弃之不用。
我曾有过在stm8s上的使用经验确实也发现如此,故而我也不用。
PS:据称stm32f0系列的硬件i2c有了进步,有机会试试再说。

2.这个at24cxx的函数没有考虑多主机冲突和仲裁的情形,只是处理了简单的一主一从 的情形,当然,对于 一主多从的情形也是一样的;
3.这个模块本身不提供 读写操作的线程保护。需要的话,需要另行在调用层面 使用信号锁 等措施。

下面逐个楼层贴出代码,主要是为了避免一大段代码,而采用分部分贴。

.c / .h 源文件下载

网友:
源文件头部说明 和 微妙级延时部分 io寄存器操作 等可移植部分

/*
    参考各类文档以及 飞利浦官方2014 i2c文档,对i2c有以下简单几点说明:
    1.时钟线、数据线皆为高时,意味着总线空闲;
    2.这个源文件实现的i2c总线读写操作不考虑多主机冲突和仲裁的情形,仅提供一主多从的处理;
所以,在开始信号之后,时钟线为低,以占住总线,并且只在结束信号之后,才恢复 总线空闲;
初始状态:(合适的话,作为每个动作后的结束状态)
    3.因为 开始信号和结束信号 都以 时钟线高时的 脉冲沿来标识,故此,需要通过代码上来避免
时钟线在不同的操作后可能的处于高电平时,避免此时数据线的电平变化误触发 开始、结束信号,
而改变过去默认让每个动作过后,时钟线都保持在低作为默认状态;
    4.在一主多从的情况下,不需要担心同一个i2c设备被不同进程同时操作——即使当前i2c设备
处在一个读写过程中,即总线忙的状态下,也可以通过重新发起一次开始信号重新开始一次新的操作;
    至于前面的数据读写失败,作废,这已经不能通过i2c本身来仲裁了,这种情形为了避免进程读写
操作冲突,只能通过信号锁等其他上层机制来保证了。

*/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include "at24cxx.h"

// 微妙级延时:此处有一些奇怪,我曾发现,我把i循环调到几百次几千次后,发现延时时间的变化
// 不符合数值变化(不是线性变化),原因未明,恐怕要查到汇编级,但看了也看不出太大毛病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 = 0;i < 25;i++)
        __ASM("NOP");
}

#define _1us {delay();}

#define _5us {_1us;_1us;_1us;_1us;_1us;}
#define _10us {_5us;_5us;}

// 时序延时
// 限于测试工具,所以这里没有到1us以下的测试;另外,由于硬件上没有其他at24cxx器件,所以也
// 没测试其他型号。只是这里用宏方便管理和修改,待用到的时候可仔细测试;
                                           //512 pdf (1.7V/2.5V)
#define SETUP_START  _1us                  //0.6us/0.25us(min)
#define HOLD_START   _1us                  //0.6us/0.25us(min)

#define SETUP_STOP   _1us;                 //0.6us/0.25us(min)

#define SETUP_DATA   _1us;                 //0.6us/0.25us(min)
#define HOLD_DATA    {}                    //0

#define CLOCK_LOW_DATA_VALID _1us;         //0.05~0.9us/0.05~0.55us
#define DATA_HOLD    _1us;                 //50ns(min)
#define HIGH_TIME    _1us;                 //0.6us/0.4us
#define LOW_TIME     {_1us;_1us;}          //1.3us/0.4us

// tBuf min between start and stop 1.3us/0.5us

// end of 微妙级延时 ----------------------------

// BSRRL和BSRRH反过来了??
#define I2C1_SCK_OUT    {GPIOB->MODER &= 0xfffcffff;GPIOB->MODER |= 0x00010000;}
#define I2C1_SCK_HIGH   GPIOB->BSRRL |= 0x0100
#define I2C1_SCK_LOW    GPIOB->BSRRH |= 0x0100

#define I2C1_SDA_OUT    {GPIOB->MODER &= 0xffff3fff;GPIOB->MODER |= 0x00004000;}
#define I2C1_SDA_IN      GPIOB->MODER &= 0xffff3fff
#define I2C1_SDA_HIGH    GPIOB->BSRRL |= 0x0080
#define I2C1_SDA_LOW     GPIOB->BSRRH |= 0x0080
#define I2C1_SDA_STATUS (GPIOB->IDR & 0x0080)

// 对接收不到的应答进行计数,以避免让简单的写字节函数直接返回这个信息,可在发现了错误操作后
// 通过这个函数查询,这是在字节层面上做检查;
// 可简化写字节过程的检查 也利于高速;
static int i2c1_ack_lack_times = 0;

int is_i2c1_ack_not_found(void)
{
    return i2c1_ack_lack_times;
}

void i2c1_gpio_init(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I2C1_SCK_OUT;
    I2C1_SDA_OUT;

    GPIOB->OSPEEDR |= 0x003c000;     // pin 8 7,设为 0x11;100Mhz
    GPIOB->OTYPER &= 0xfffffe7f;    // pin 8 7,设为 0;    默认输出模式
    GPIOB->PUPDR &= 0xfffc3fff;     // pin 8 7,设为 0x00; 无上拉下拉
}

//------------------------------------------------------------------------------

网友:
妈的,这代码功能一直有毛病。
我添加了N次愣是不行,最后不得已弄了两个代码框,结果格式全毁了

而且,这个代码框内也没有不同颜色和高亮功能,简直是鸡肋

网友:
i2c读写操作部分

void i2c1_init(void)
{
    i2c1_gpio_init();
    I2C1_SCK_HIGH;
    I2C1_SDA_HIGH;
}

// 应确保所有涉及改SDA为输入状态的操作完后都恢复成默认输出状态
void i2c1_start(void)
{
    I2C1_SDA_HIGH;

    I2C1_SCK_HIGH;
    SETUP_START;

    I2C1_SDA_LOW;
    HOLD_START;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2c1_stop(void)
{
    I2C1_SDA_LOW;

    I2C1_SCK_HIGH;
    SETUP_STOP;
    I2C1_SDA_HIGH;
}

void i2c1_wait_ack(void)
{
        char time=0;

    I2C1_SDA_IN;        //切换回数据输入
    I2C1_SCK_HIGH;      //拉高总线 等待ACK

        while(I2C1_SDA_STATUS)
        {
                time++;
                if(time>250)
                {
            if(i2c1_ack_lack_times < i2c1_ack_lack_times+1)
                i2c1_ack_lack_times++;
            return;
                }
        }

    i2c1_ack_lack_times = 0;    // 一旦有一次应答,则清除该标志
        I2C1_SCK_LOW;          //成功收到slave回应的ACK,拉低时钟结束
    I2C1_SDA_OUT;
}

//产生ACK应答
void i2c1_ack(void)
{
    I2C1_SCK_LOW;
    SETUP_DATA;

    I2C1_SDA_OUT;
    I2C1_SDA_LOW;   // 应答
    HOLD_DATA;

        I2C1_SCK_HIGH;  // 拉高时钟线数据有效
    HIGH_TIME;
        I2C1_SCK_LOW;   //应该与 结束信号配合有关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2c1_nack(void)
{
    I2C1_SCK_LOW;
    SETUP_DATA;

    I2C1_SDA_OUT;
    I2C1_SDA_HIGH;  // 不应答
    HOLD_DATA;

        I2C1_SCK_HIGH;  // 拉高时钟线数据有效
    HIGH_TIME;
        I2C1_SCK_LOW;  //应该与 结束信号配合有关
}

void i2c1_send_byte(char txd)
{
    char t;

        I2C1_SCK_LOW;
    I2C1_SDA_OUT;

    // 时钟低电平时间

    for(t=0;t<8;t++)
    {
        if( (txd&0x80)>>7 == 1)
          I2C1_SDA_HIGH;
        else
          I2C1_SDA_LOW;

        txd<<=1;

        SETUP_DATA;

                I2C1_SCK_HIGH;      // 拉高数据有效
        HIGH_TIME;
        I2C1_SCK_LOW;       // 允许下一位变
        HOLD_DATA;
    }

    i2c1_wait_ack();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char i2c1_read_byte(char ack)
{
        char i,receive=0;

    I2C1_SDA_IN;

    for(i=0;i<8;i++ )
        {
        I2C1_SCK_LOW;
        CLOCK_LOW_DATA_VALID;
                I2C1_SCK_HIGH;

        receive<<=1;            //数据接收操作
        if(I2C1_SDA_STATUS)
            receive++;

        DATA_HOLD;
    }

    if (!ack)
        i2c1_nack();//发送nACK
    else
        i2c1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网友:
at24cxx读写操作 和 简单测试函数 (完)

void at24cxx_byte_write(short Add,char Byte)
{
     i2c1_start();

     i2c1_send_byte(0xAE);

     i2c1_send_byte((char)((Add>>8)&0xff));
     i2c1_send_byte((char)((Add>>0)&0xff));
     i2c1_send_byte(Byte);

     i2c1_stop();
}

void at24cxx_page_write(short Add,char *data,int len)
{
     int i;

     i2c1_start();

     i2c1_send_byte(0xAE);

     i2c1_send_byte((char)((Add>>8)&0xff));
     i2c1_send_byte((char)((Add>>0)&0xff));

     // 缺一个最大页写限制

     for(i = 0;i < len;i++)
        i2c1_send_byte(data[i]);

     i2c1_stop();
}

char at24cxx_byte_read(short Add)
{
     char Recv = 0;

     i2c1_start();

     i2c1_send_byte(0xAE);

     i2c1_send_byte((char)((Add>>8)&0xff));
     i2c1_send_byte((char)((Add>>0)&0xff));

     i2c1_start();
     i2c1_send_byte(0xAF);

     Recv = i2c1_read_byte(0);

     i2c1_stop();

     return Recv;
}

int at24cxx_sequence_read(short Add,char *buff,int len)
{
     char Recv = 0;
     int i;

     i2c1_start();

     i2c1_send_byte(0xAE);

     i2c1_send_byte((char)((Add>>8)&0xff));
     i2c1_send_byte((char)((Add>>0)&0xff));

     i2c1_start();
     i2c1_send_byte(0xAF);

     // 限制只有存储器大小范围

     do
     {
        buff[i] = i2c1_read_byte(1);
        i++;
     }while(i<len - 1);

     buff[i] = i2c1_read_byte(0);

     i2c1_stop();

     return i;
}

//------------------------------------------------------------------------------
void delay_ms(void)
{
    int i;

    for(i = 0;i < 1000000;i++)
        __ASM("NOP");
}

void i2c1_gpio_test(void)
{
    char u;
    char t[3] = {0x04,0x33,0x14};
    char r[3];

    at24cxx_page_write(0x0001,t,3);
    delay_ms();
    at24cxx_byte_write(0x0004,0x34);
    delay_ms();
    at24cxx_byte_write(0x0005,0x03);

    delay_ms();

    u = at24cxx_byte_read(0x0033);
    delay_ms();
    u = at24cxx_byte_read(0x0001);
    delay_ms();
    at24cxx_sequence_read(0x0002,r,4);
    delay_ms();
    u = at24cxx_byte_read(0x0004);
}

// end of file -----------------------

网友:
别光顾着竖拇指。
漏了很多东西没处理好。

说说看,能想到多少

网友:
发完后,洗澡时才想到遗漏了很多要补充的:

    at24cxx 系列不同容量的片子 在很多操作的地方存在差异,比如
    1.设备地址 A0 A1 A2;
    2.存储地址的字节数;
    3.不同容量的地址范围,页写最大长度;
    另外,还需要多增加一些错误标志位,既然采用 no-ack这个写法就要继续,比如至少目前想到的
超出读写地址范围,这些应以位记录;

    这些,基本上都和不同容量 型号 有关,而这个源码中只考虑到不同容量的时序延时上的差别,其他
都还没考虑到,待后续完善;
    同时,初始化函数应增加一个和型号有关的形参;

网友A:
STM32出货量这么大,况且IIC不是什么复杂模块,还能不稳定?

网友:
主机怎么的也稳定吧,官方有个appnote还有代码
从机不太容易,基本上问题多多,主要还是用户不能理解设计者的意图,对于那些个标志/状态的理解

网友:
按偶的理解,他那个标志啥的就是查地太细,从位上查ack之类的,活活累死,连发个开始信号都要检查状态,真的被它玩死,这是以前看stm8的库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
后来,发现正点原子也吐槽它,我就有点奇怪查了一下百度,果然问题多多。

网友:
时序那个实现的傻逼方案先不说。就说,这玩意一旦开了中断就必须最高优先级,否则来几个死几个

网友:
好像都说stm32的硬件iic不好用

网友:
STM的IIC确实坑人
do while有时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的IIC确实坑人
do while有时能解决

那样也太他妈傻逼了。那我还不如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出货量这么大,况且IIC不是什么复杂模块,还能不稳定?

据说,它是为了绕开philips在i2c上的专利,才这么蛋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据说,它是为了绕开philips在i2c上的专利,才这么蛋疼。

绕开专利也不至于这样吧,IIC这么普遍别家也没这样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开专利也不至于这样吧,IIC这么普遍别家也没这样干啊

嗯,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这只能说明stm32这个做的确实挺操蛋,然后就赖....
怪飞利浦咯.......

网友:
呃,最标准的处理是,把die抠出来,在iic模块区域中断产生电路输出端光罩一个同步锁存器,注意工艺匹配和器件的一致性,并完成管脚ESD,然后再封装起来,焊接上板。嗯,这样可以基本修正硬件八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