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双网口通信

楼主:
最近老师让小弟做一个项目,需要arm双网口通信,其中一个网口只发送数据,一个网口只接受数据。若采用套接字通信,每个网口的IP地址是不同,通信数据直接在两个IP之间接受与发送,也实现不了一个网口只接收数据,另一个网口只发送的功能。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相关的处理思路。希望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这个要双网卡要配置成不同的网段才好区分不同的网卡,否则系统不知道数据应该从哪个网卡进出,这样用socket通讯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双网卡要配置成不同的网段才好区分不同的网卡,否则系统不知道数据应该从哪个网卡进出,这样用socket ...

系统如何判断呢?如何指定某个网口接收或发送数据呢?关于这个方面小弟知道的很少,请指导下,或者有没有相关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
不是有mac和i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如何判断呢?如何指定某个网口接收或发送数据呢?关于这个方面小弟知道的很少,请指导下,或者有没有 ...

系统会根据IP地址自动判断,局域网只能到同一网段,不同网段就会经过网关,只要经过网关,就可以设置路由表来控制数据发到哪个网卡。

网友:
有点复杂。。。需求只是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