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采集DHT11的信号-------急需,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好!最近 小妹正在调试DHT11的温湿度显示,从DHT11的输出管脚可以看到有波形,但是DSP2812这边不知 如何处理并显示 出来。单步执行时发现根本进不了循环,直接跳过了。

DHT11温湿度采集(1).docx

网友:
请求各位大神帮忙支招,非常感谢。

网友:
传感器DHT11可用程序.pdf (87.83 KB, 下载次数: 44)
感觉你基础不太好啊。在DSP的程序里面移植DHT11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附件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的问题:
1、在主程序中的do  while语句无法进入运行。改为if语句可以进入但是采集的不对
2、个人觉得在数据传输这块有点问题,但是师兄说是时序配置问题。因为此模块要时序启动。
3、DSP2812是150M,拷的程序30M的,假如延时30ms。
4、请问数据缓存这块程序有没有

液晶显示相关函数
#include"DSP281x_Device.h"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typedef enum
{
       ERR = 0,
           OK
}RESULT;

typedef struct
{
   Uint16 HumiH:8;
   Uint16 HumiL:8;
   Uint16 TempH:8;
   Uint16 TempL:8;
   RESULT flag;
}Obj_Sensor;

#define   UNDEF   0xFF
#define          DATA           GpioDataRegs.GPDDAT.bit.GPIOD0
#define   Data_O  GpioMuxRegs.GPDDIR.bit.GPIOD0 = 1;

#define   Data_I  GpioMuxRegs.GPDDIR.bit.GPIOD0 = 0;

#define          EN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2
#define          RW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
#define          RS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0
#define   RST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Uint16 Temp[]={0,0,0,0,0};

void delay(Uint16 t);

void LCD_DATA(unit d)//将数据赋值给DSP的响应控制管脚
{
   GpioDataRegs.GPBDAT.all=d;
}

void Write_order(Uint16 order)
{
   RS=0;delay(1);
   RW=0;delay(1);
   EN=1;delay(1);
   LCD_DATA(order);
   delay(10);
   EN=0;delay(1);
}

void Write_data(Uint16 data)
{
   RS=1;delay(1);
   RW=0;delay(1);
   EN=1;delay(1);
   LCD_DATA(data);
   delay(10);
   EN=0;delay(1);
}

void LCDInit(void)
{
  delay(500);
  Write_order(0x30);// 功能设定:基本指令动作
  delay(5);
  Write_order(0x0c);//显示状态:开
  delay(5);
  Write_order(0x01);//清屏
  delay(6);
  Write_order(0x02);//地址归位:AC=0x00
  delay(4);
}

void Gpio_Set(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BMUX.all=0X000;
        GpioMuxRegs.GPBDIR.all =0xffff;
        GpioMuxRegs.GPADIR.all =0xffff;
        GpioMuxRegs.GPFMUX.all=0X000;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0 = 1;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1 = 1;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2 = 1;

        EDIS;
}

void display(char *hz)
{
   while(*hz!='\0')
    {
       Write_data(*hz);
       hz++;
       delay(2);
    }
}

//函数功能:显示十进制数据(最大9999 9999 9)
//输入参数:   v:要显示的十进制数据
//           add: 显示起始地址
//           Len:十进制数据长度(最长9位)
//输出参数:无
void DisDec(Uint32 v, Uint16 add, unsigned char Len)
{
  Uint32 GUI_Pow10[] =
  {
   10, 100, 1000, 10000,
  100000, 1000000, 1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0
  };
  char c[10], g;
  unsigned char s=0;
  if (Len > 9)
  {
    Len = 9;
  }
  if(v == 0) Len = 1;
  while(Len--)
  {
    //d = GUI_Pow10[Len];
    g = (char) (v / GUI_Pow10[Len]);
    v -= g * GUI_Pow10[Len];
    c[s++] = g + '0';//数字加’0’可以转化为字符
  }
  c[s] = '\0';
  g=0;
  while(g<s-1)
  {
    if(c[g]=='0') c[g]=' ';
        else break;
        g++;
  }
    if(add != UNDEF) Write_order(add);
    delay(5);
    display(c);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6=0;
          DELAY_US(50000);
}

数据采集部分:
void Read_Temp(Uint16 *pot)
{
   Uint16 a=0,b,x;
   Uint16 Time_out=0;
   for(;a<5;a++)
   {   //0
     for(b=0;b<8;b++)
{  //1
       while(!DATA);  //等待拉高
           DELAY_US(30);  //waiting 30us
           x = 0;
           if(DATA) x = 1;
           Time_out = 2;
           while(DATA && Time_out++); //数据变为0或者超时可以结束该while
           if(Time_out == 1) break;  //已经超时 跳出循环
           (*pot) <<= 1;
           if(x) (*pot)++;
         }  //1
         po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5=0;
                  DELAY_US(50000);
   }  //0

}

Obj_Sensor GET_Dev(void)
{
   Obj_Sensor Obj_x;
   Uint16 u=0, sum=0;
   Data_O;      //配置为输出
   DATA = 0;
   DELAY_US(20000);  //拉低延时20ms
   DATA = 1;
   DELAY_US(40);     //拉高延时40us
   Data_I;      //配置为输入
   Obj_x.flag = ERR;
   if(DATA == 0)
   {  //DHT11发送响应拉低80us
      while(!DATA);  //等待拉高
          while(DATA);   //等待拉低
          Read_Temp(Temp);
          for(;u<4;u++)
        sum += Temp[u];
          Obj_x.HumiH = Temp[0];
          Obj_x.HumiL = Temp[1];
          Obj_x.TempH = Temp[2];
          Obj_x.TempL = Temp[3];
          if(sum != Temp[4]) //校验和
             Obj_x.flag = ERR;
          else
             Obj_x.flag = OK;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4=0;
      DELAY_US(50000);
   return Obj_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Obj_Sensor o;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0x0000;
    IFR=0x0000;
    Gpio_Set();
        RS=0;
    delay(5);
    RW=0;
    delay(5);
    EN=0;
    LCDInit();
    delay(5);
    Write_order(0x01);
    delay(50);
    Write_order(0x80);
    delay(5);
    display("*******");
    Write_order(0x90);
    delay(5);
    display("*******");
    Write_order(0x88);
    delay(5);
    display("湿度      %RH");
    Write_order(0x98);
    delay(5);
    display("温度      ℃");
    while(1)
    {
     /* do{
         o = GET_Dev();
         DELAY_US(1000000);
          }

      while( o.flag != OK);
      */

     if(o.flag != OK)
    {
       o = GET_Dev();
       DELAY_US(1000000);
    }
          Write_order(0x8A);
      delay(5);
      display(":");
      DisDec(o.HumiH, UNDEF, 2);
          display(".");
          DisDec(o.HumiL, UNDEF, 1);
          Write_order(0x9A);
      delay(5);
      display(":");
      DisDec(o.TempH, UNDEF, 2);
          display(".");
          DisDec(o.TempL, UNDEF,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7=0;
          DELAY_US(5000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7=1;
          DELAY_US(50000);
      }
}

网友:
将word的内容转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基础不太好啊。在DSP的程序里面移植DHT11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附件仅供参考!

谢谢!我是刚开始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