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PWM逆变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是别人做的一个逆变电路图,我现在有些疑问,(1)图中标示1的两个稳压二极管和电阻什么作用,具体选型时注意什么(2)图中标示2的地方我查找说是缓冲作用,这个的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电阻电容怎么选,不要缓冲是否可以(3)图中标示3的地方是IR2130典型电路接法,同样是电阻和滑动变阻器阻值怎么选,这一块的过流检测怎么用(4)图中标示4的地方这个放大倍数怎么定,被放大的电流怎么估算

网友:
水军,不懂帮顶!

网友:
(1)图中标示1的地方两支稳压管反串联,目的是限制施加到IGBT门极上的电压不要超过门极所允许的电压(超过会使IGBT损坏)。
(2)RC串联“缓冲作用”,是在IGBT两端因变压器漏感而出现短暂的尖峰电压时吸收此尖峰电压。原理么,可以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来解释。其数值需要根据具体电路来确定,不可一概而论。如果负载不是变压器(因而没有漏感)而是纯电阻且负载到IGBT距离很短(联接线的电感可以忽略)则该“缓冲”当然可以去掉。
(3)(4)请参阅IR2130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