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烙铁用220V的可靠吗?对元件有损害吗?

楼主:
我是小菜鸟+初学者。请教烙铁用220V可以吗,对元件有损害吗?

烙铁220V的芯不是直接接的220市电吗 这样没有隔离会漏电吗?

网友A:
你见过别的电压的烙铁么...

网友:
烙铁的供电是220V,芯好像是36V的哦

网友:
楼主多虑了,220V的电热芯有的是封装在陶瓷里面、有的是包裹的耐高温绝缘材料
正常使用不会对人体和芯片造成伤害

如果是静电敏感的场合可以对烙铁外壳做接地处理

另外,焊台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电烙铁”,也是220V供电,但是内部有个变压器可以降压到24V左右
这个恒温性和安全性好一点,价格嘛,自然高一点

网友:
没听说用烙铁电死自己的,顶多烫个泡

网友:
不会漏电,隔离的,如果漏电的话你拿锡丝不会电着了么?

网友:
目前的电烙铁主要有两种:一是220V直接供电的电烙铁,另一种是所谓的“焊台”,二者的外观截然不同很容易区分。不管是哪一种,质量合格的就不应有明显的漏电,但感应漏电还是存在的。很多焊台采用三芯电源插头,只要电源插座严格符合标准带有接大地回路,那么即使有微弱的感应漏电也不怕。从这一点讲,使用焊台更安全。但就我的经验而言,从来还没遇过常规电烙铁的漏电摧毁器件的事情。
常规电烙铁的的漏电来自电磁耦合,焊台的漏电则主要来自电源变换系统,所以,后者反而需要接地,这也是焊台多采用三芯电源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别的电压的烙铁么...

有0V的,我见过!

——乙炔烙铁

网友:
不管用的是市电烙铁,还是低压烙铁,都是由220V供电的(直接或间接),所以,都存在个绝缘问题,

只要绝缘做得好,都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