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点LED开始

楼主:
         暑假一直忙于学校的比赛,最近才能抽出时间来弄瑞莎的活动,在前几天我就安装好编译器,今晚正式开工。今天先来个最简单的,用一个管脚点亮板子的一个LED灯。我们可以看原理图知道,板子上有两个LED灯,有一个是默认断开的,自己需要焊接上,有一个是默认连接上的。我个人比较懒,所以用默认连接上的LED灯。板子的LED灯电路如下:
从上图可以知道,我们需要配置P01管脚输出低电平即可。
我们配置的流程是:
1)先设置IO口为数字端口
2)然后设置IO输出低电平

首先我们先设置IO口为数字端口,在手册中我们可以知道,有些IO口复位是默认是模拟输入或者是输入端口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把IO口设置为数字端口模式的。在手册的端口功能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设置IO模式的寄存器,如下图:

然后可以通过对P0写入0或者1来控制IO输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
下面贴上代码:很简单,请大家不要见笑
#include "userdefine.h"

void LED_Init(void)
{
     PMC0 &= 0xFD;           /* 设置 P01 为数值端口 */
    PM0  &= 0xFD;            /* 设置 P01 为输出模式 */

}

void LED_On(void)
{
    P0 &= 0xFD;
}

void LED_Off(void)
{
    P0 |= 0x02;
}
int flag;
void main(void)
{

    LED_Init();

    while (1)
    {
       LED_On();

    }
}

放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