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按钮没了,怎么再把它找出来?

楼主:
10枚芯币 * 回复本帖可获得 5 枚芯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

使用CCS V6,正常时的按钮如下(编辑时的界面):

其中的几个箭头(红框内)很管用,追踪函数、返回原始编辑点时,用它非常方便。

然而,有时它却没见了,如下图:

找了半天没找到怎么再把它请出来。

烦大伙帮忙,回帖有奖

网友:
不懂,帮顶。。
windows  或者  view

网友:
我用的版本:
就那个地方右键 -> customize perspective
toolbar visibility 下 Navigate 钩上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啊,以前没有 用过,学习了

网友:
另外,关闭时钟的方法并不是最快的保护方法,只是你程序代码看起来少而已。关闭时钟的具体体现要到时钟沿到来时才能体现。

网友:
我弄了半天,现在也还不清楚是设置哪里,我倒是可以把他们关掉,但是怎么都打不开,只能通过关闭所有再打开就回来了,我的操作步骤如下:菜单栏window->customize perspective->navigation 把前进后退关闭就去掉,但是无法通过这样的方法重新打开,会一直提示所对应的命令指向了空指针,不知道这个是不是BUG,我恢复的方法是这样的:window->close all perspectives ,然后window->open perspective->other 再选择ccs edit(default)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遇到过结束debug的时候,dubug、build这些按钮都消失了...位置都还在,就是图标消失了,也不能点,只能重启CCS才能正常.....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没用过,但是我觉得载搞清楚这些按钮的作用的情况下。这些应该是某个菜单下,或者Edit或者其他菜单下。实在不行,重装软件了。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试一下 windows-》reset perspective菜单,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windows ->customize perspective -> tool bar visibilty->nativgate 勾上
windows ->customize perspective -> menu visibility ->nativgate 勾上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之前用的时候也遇到类似问题,我的是CCS APP Center点了没反应,折腾了半天没能弄好,最后重装了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我一直用F3和alt+“<-”左箭头

网友A:
就在工具栏的位置,点击右键,选择customize per.....,然后就会弹出下面这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在工具栏的位置,点击右键,选择customize per.....,然后就会弹出下面这个选项。

我的没有发现快捷菜单。  -- 我用的是CCS  V6.1

出现的倒是只有一个:restore........,

谢谢你这么热心,让我非常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发现快捷菜单。  -- 我用的是CCS  V6.1

出现的倒是只有一个:restore........,

谢谢 ...

就在那个电筒的图标上面点右键,就有customize 的选项

网友A:
不行就restore吧,应该是重置所有隐藏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发现快捷菜单。  -- 我用的是CCS  V6.1

出现的倒是只有一个:restore........,

谢谢 ...

我是水军,不要太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那个电筒的图标上面点右键,就有customize 的选项

我的图标上面没有右键菜单。  可能是我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restore吧,应该是重置所有隐藏的工具

restore……后没有任何反应。
我现在发现,进入DEBUG后再回来,就没有那个菜单了,没办法就将CCS重启。

网友: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CCS,这个不是太熟悉啊。只能支持一下了。围观一下,各位的神的方法啦。不知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C(2020-10-07):
回帖奖励
+5
枚芯币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