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小小的按键程序

楼主:
   点完LED后,我就来捣鼓下板子的按键,最小系统上有两个按键,分别是复位键和一个普通按键。我们只需要把按键配置成输入模式就可以做个简单的按键程序。
我们还是理清下思路:
1)设置IO口为数字端口。
2)把IO设置为上拉模式(或者下拉模式)。
3)获取IO口的值,编写程序实现自己的功能。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电路图按键所在的管脚:
看原理图可以知道我们的按键是在P11管脚上,按键是加了上拉电阻。
第一设置IO模式通过PMC1的第2位置0就可以把IO设置为数字端口模式。
接下来我们把IO口设置为上拉模式,这样我端口默认的输入值就是1。而设置为下拉模式是相对的,这样端口默认的输入值就是0

以下两个截图就是上拉和下拉寄存器的配置方法: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读取P1端口的值就可以获取P11的输入值了。

这次就写了简单的按键程序,用按键来控制LED的亮灭,按下就亮,否则就是灭。
代码如下:
  1. #include "userdefine.h"

void GPIO_Init()
{
    PMC1 &= 0xFD;           /*  设置 P11 为数值端口 */

    PU1  |= 0x02;            /*  设置P11为上拉       */
    PM1  |= 0x02;            /* 设置 P11 为输入模式 */
}

void LED_Init(void)
{
    PMC0 &= 0xFD;           /* 设置 P01 为数值端口 */

    //PU0  |= 0x02;
    //PD0  |= 0x02;
    PM0  &= 0xFD;            /* 设置 P01 为输出模式 */

}

void LED_On(void)
{
    P0 &= 0xFD;
}

void LED_Off(void)
{
    P0 |= 0x02;
}
int flag;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LED_Init();

    while (1)
    {
            /**/
        flag = ((P1 & 0x02) >> 1);
        if(0 == ((P1 & 0x02) >> 1)) //按键是按下
        {
                LED_On();
        }
        if(1 == ((P1 & 0x02) >> 1))//按键没有按下
        {
                LED_Off();
        }

    }
}

放上个小git图
代码分享:

网友A:
灰常详细。。。。支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常详细。。。。支持分享

谢谢支持,现在才开始

网友:
KR好玩

So TM what......?

网友:
KR是啥??是一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