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语言的中断函数里调用汇编函数一直在中断里出不来

楼主:
在C语言写的中断里调用了下汇编写的函数,单步运行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直卡在中断里出不来,这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刚烧写到单片机里,进入中断后单步运行。这是什么情况?当汇编函数无参数时上述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汇编函数代码:
#include "msp430f5438a.h"
  PUBLIC fir
  RSEG  CODE
  EXTERN hn
  EXTERN an
  EXTERN bn
  EXTERN cn
  EXTERN dn
  EXTERN sum_w
  EXTERN sum_x
  EXTERN sum_y
  EXTERN sum_z
  EXTERN n
fir:
    push.w R10
    push.w R11
    mov.w  #33,n
    mov.w  hn,R11
    /*mov.w  an,R12
    mov.w  bn,R13
    mov.w  cn,R14
    mov.w  dn,R15*/
ADw:
    mov.w  @R11,MPYS
    mov.w  @R12,OP2
    NOP
    add.w  RESLO,sum_w
    add.w  RESHI,&sum_w+2
ADx:
    mov.w  @R11,MPYS
    mov.w  @R13,OP2
    NOP
    add.w  RESLO,sum_x
    add.w  RESHI,&sum_x+2
ADy:
    mov.w  @R11,MPYS
    mov.w  @R14,OP2
    NOP
    add.w  RESLO,sum_y
    add.w  RESHI,&sum_y+2
ADz:
    mov.w  @R11,MPYS
    mov.w  @R15,OP2
    NOP
    add.w  RESLO,sum_z
    add.w  RESHI,&sum_z+2
    incd R11
    decd R12
    decd R13
    decd R14
    decd R15
    dec n
    CMP #0,n
    JNE ADw
    pop R11
    pop R10
    reta
    END
C语言代码:
#include "msp430x54x.h"
extern long fir(int *,int *,int *,int *);
long sum_w=0,sum_x=0,sum_y=0,sum_z=0;
int a[33];
int b[33];
int c[33];
int d[33];
int h[33];
int n;
int i;
int *hn;//,*an,*bn,*cn,*dn;
void dco_config()
{
  __bis_SR_register(SCG0);
  UCSCTL0 = 0x0000;
  UCSCTL1 = DCORSEL_7;
  UCSCTL2 = FLLD_1 + 762;

  __bic_SR_register(SCG0);
  __delay_cycles(25000);
}
void TimerA_config()
{
  TA0CTL |= TASSEL_2+MC_1;
  TA0CCR0 = 12500;
  TA0CCTL0=CCIE;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_config();
  TimerA_config();
  P3DIR |= 0x10;
  P3OUT = 0x10;
  for(i=0;i<33;i++)
  {
    a[i]=i;
    b[i]=i;
    c[i]=i;
    d[i]=i;
    h[i]=i;
  }
  hn=h;
  /*an=&a[32];
  bn=&b[32];
  cn=&c[32];
  dn=&d[32];*/
  _EINT();
  while(1)
  {
    int j=0;
    for(;j<100;j++);
    /*P3OUT=~P3OUT;
    fir(&a[32],&b[32],&c[32],&d[32]);*/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5()
{
  P3OUT=~P3OUT;
  fir(&a[32],&b[32],&c[32],&d[32]);
  P3OUT=~P3OUT;
}

网友:
怎么没人?坐等高人

网友A:
没听说汇编和C能用这样的方式混着写啊!!!

fir:
    push.w R10
    push.w R11
    mov.w  #33,n
    mov.w  hn,R11
    /*mov.w  an,R12
    mov.w  bn,R13
    mov.w  cn,R14
    mov.w  dn,R15*/

——汇编的注释语句一律是分号吧,什么时候可以用/*和*/在汇编里当注释?

#include "msp430f5438a.h"
  PUBLIC fir

——汇编里能用这样的预处理语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汇编和C能用这样的方式混着写啊!!!

——汇编的注释语句一律是分号吧,什么时候可以用/*和*/ ...

这是两个文件,前面汇编的是一个文件,后缀.s43 C部分是一个文件,在C中调用汇编,这样注释是不会报错的, #include"msp430f5438a.h"是头文件,是可以这样写的。用的是IAR